三星R23出现开机画面后死机,进入BIOS也死机,请教!!!(已解决)

楼主(2012-08-09):
三星R23开机画面出现后死机,进入BIOS用一会也死机,有少时可能启动到WINDOWS画面也死机。会不会是北桥断焊了喃?

网友:
三星R23不是有通病吗,你查一下吗

网友:
这个板是双桥,独显的。不好轻易动桥或显卡

网友:
南桥问题 我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我光板手压住芯片开机也没什么变化,我想肯定是南桥,北桥和显卡这三个中的一个,就是不能确定到底是先加焊那一个?

网友:
已修好,重做的显卡解决。

网友:
有些机子呀就是不好修不知道从哪儿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