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求助大神

楼主(2012-08-09):
大家给分析这块板的屏供电电路

网友:
这不好说的,看看图纸吧!

网友:
那个不是乐华通用驱动板吗?十几块钱一片我基本不分析它的电路的直接就换掉了!

网友:
这个还用分析吗,屏电压通过跳线过一P沟道的场管到屏!

网友:
这是通用板呀,,,从跳线开始找

网友:
晶振旁边那个三极管就是屏供电。

网友:
这种供电很简单的啊,你顺着排针,可以测到的

网友:
这个猜也猜出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