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取电感线圈(内存附近的那个)

楼主(2012-08-09):
第一:这样的话,电烙铁加热多少度比较适合,多少分钟可以取下来呢,我最刚始是250度,最后慢慢加到450度,用了感觉好长时间样;
第二:手动吸锡器怎么用呢,我这个好象没反应,老是吸不上来,一是主板上的,二是电烙铁头上也有些;怎么清洗呢,

偶是新手,请教一下大家,第一次使用。

网友:
250度肯定不够,吸锡器取不了说明锡点没有融化,可以先堆点锡再卸

网友(点评):
先堆点锡再卸?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电烙铁上的锡要用吸锡器吸不?多少度比较适合一点呢,比较快吸锡器就可吸呢

网友(点评):
我刚刚以“堆点锡再卸”为关键字在baidu里去搜,居然我这个贴子排第二,chinafix太厉害了。

网友(点评):
我刚刚又试了一次,很容易取下来的,锡还是吸不起来的,我想肯定是到融点的,不然我怎么能取下来呢

网友:
用锡炉吧,取得很快

网友(点评):
没必要吧,我刚刚学习一下,以后再考虑了,呵呵

网友:
穿孔的就用烙铁,温度开大一点,400度也是可以的。贴片的就用风枪,如果吹不动,再加烙铁一起烫它,几秒钟就可以卸下来

网友(点评):
我现在比较郁闷的是我把电感线圈取下来了,那个孔全是锡呢,

网友A:
风枪辅助。烙铁焊接。解决

网友(点评):
老大,我只买了一个电烙铁,都没***,现在我想的是在电烙铁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取下来后可以对着焊盘加热后用力甩点或者使用吸锡器吸掉

网友(点评):
这许这是一个好的办法,我去试试看看。

网友(点评):
我刚刚试了,还是不行的,郁闷哦,我甩也不能掉,孔还是有好多锡,也吸不上来

网友:
无铅的不好解决

网友(点评):
我是以前的945的主板,不知道有铅没有

网友:
些问题仍旧没有解决,希望各位朋友继续支招。

网友B:
我的办法是用有铅的焊锡混入无铅的焊点上,这样可以把熔点降低,然后用烙铁+吸锡器搞定,百试百灵而且还美观,温度太高对周围的元器件多多少少有影响

网友:
搞个大风筒吹下(100多块的那种),很容易取下

网友:
大风筒吹下?就是你说的吹头发的哪种?对不?不仅是取下哦,而是把那些锡给弄出来,取下是没多大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办法是用有铅的焊锡混入无铅的焊点上,这样可以把熔点降低,然后用烙铁+吸锡器搞定,百试百灵而且还美观 ...

有铅的锡不是有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辅助。烙铁焊接。解决

老大,能不能给一个连接啊,我去看看。

网友:
我也最恨取过孔电容了,取不了。

网友:
那个先上锡多上焊油
最好风枪辅助

网友:
确实不好搞。。。

网友:
建议用风枪比较好,烙铁的温度在板子上散热太快了,板子本身比较厚,吸热快,用风枪,不是和板子直接接触,板子大面积被加热,因为风和重力的作用,融化的锡会自然贯穿到板子的另一边。450度这温度当心板子起泡

至于说吸锡器,我一直都不用这个工具,一般都是将板子的背面朝上,确认元件引脚周围没有小元件的情况下,用小风枪头,将风力开大,就会将过孔中的锡吹掉。

网友:
风抢也不一定可以啊 除非你的是500元的 不是开刀450度都无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