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星R428按开关后要很长时间才有反应

楼主(2012-08-09):
  如题,一三星R428显示器按过开关后要很长时间才会触发,是咋回事。好像反应很慢似的,不知道哪位朋友遇到过。触发后也不能跑码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南桥

网友:
一般这样的机器好像都是南桥,I/O这块吧。

网友:
南桥和输入输出全换了,还是不行的,高手给个答案好吗

网友:
三星的机子,接通电源要等几秒按开关才会有反应,楼主是不是太心急了。你接上电源,等5秒后再按试试,如果还是这样,那就确实有故障了。

网友:
插上CMOS电池及电池板后开机就正常,最近修到过这款机。

网友:
三星还有这问题

网友:
RTC电路看看,或者南桥,开机电路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