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5-DS3L主板故障求教

楼主(2012-08-09):
GA-P35-DS3L主板 测试卡跑26后马上关机,但是有时听到滴的一下。没有测电压。是否会是BIOS故障。显卡不上也一样。BIOS已刷过的,还是一样。

网友:
跑26应该是电压都有了,也可以刷下BIOS  应该是外围电路有一个出了问题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外围电路怎么查?

网友:
我在开机排针那里用镊子胡乱弄了下,到时候能开机的,但是还是会自动断电。我怀疑是IO的毛病。先加焊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