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3.3v带载能力差 如何检修?

楼主(2012-08-09):
短接绿线电源可正常启动,12V 5V 5VSB都测试过正常,唯有3.3V一加负载就保护,我加的负载就是一个小型的直流电动机,电动机正常没问题。用其它好电源或杂牌电源3.3V带载电动机电动机都可以正常工作。
这个3.3V的过渡保护电路应该怎么查
长城
电源

网友:
3.3V的电容鼓包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短路或者失效引起的

网友:
电容更换过,功率管也更换过,都不行

网友:
3.3的反馈电路,tl431附近电路

网友:
你沿着3.3V的线路往下查,有可能是电阻短路造成了保护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 要命的是绿线只有3伏 不到5V 哈哈 希望有大师指点下 没有的话 看来有时间就按5楼的查查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