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2-08-09):
一个台式机,用宽带我世界连接猫能上去网,猫连路由器接到这个台式机就上不去,确定路由器设置没有问题后加一独力网卡上去网了,本人不明白的是:如果是板载网卡驱动问题,为什么只连接猫的情况下就能上去呢

网友:
都插的路由上吧!这个不好回答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路由器有没有克隆mac的功能,有的话,讲板载的网卡mac复制到路由器里,看看能不能上,还有一个问题是在pc上用ISP提供的登陆方式,密码有可能给加密过,你原来的密码输入路由器里就不对了,你看一下路由里面的日志吧

网友:
你的网线长度长吗?我遇见过2家共享宽带,一家的线有30米,集成网卡联不上,用独立的能联上。但是用猫直接联集成网卡能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