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P按键失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09):
接一LG W1942SP。现象是自动切换正屏和宽屏模式,其它按键都变成切换模式,中有开关是正常的。入手第一时间将按键完全换掉,装上去故障依旧。于是将按键板上面几个小二极管也抠掉。装上去上电不跳了,还给客户。谁知才两天就又拿回来。说是有时候开机会跳,有时候不会,比以前有所改善而已。 拆开显示器,摘除按键板上电。开机后自动跳了一次显示模式,插上按键板就不停跳,其它按键也时正常时不正常。 于是测量按键线电压。这个机器按键是用电阻分压的,只有两条开关线,板上面标有K0、K1。测量K0电压2.3V,K1电压3.3V。测量按键线周边几个电阻,其中K0上一标有752贴片电阻阻值只有3.2K。拆下来测量7.5K正常。测量原电阻的地方(电阻已经拆掉的),对地有4K左右阻值。将K0对地电容去掉(图示红框),电阻焊回去,上电测量电压3.3V。装机多次测试开关机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电容漏电,电压跳过。MCU收到指令,发出。。。

网友:
楼主细心,这个小东西都让你查出来了,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心细呀,不错,学习了

网友:
平时修东西,如果发现有电压不稳,波动的话,通常都是查电源电路,很少查小电容,今天又有收获了。

网友:
按键板上经常会用到双向稳压二极管来保护驱动板免受手上的静电对板的随坏,这东西特爱坏。

网友:
楼主够细心,又增长了见识,

网友:
   没有查过小贴片电容   只查管子   呵呵   看来      还是要细心

网友:
又学一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那电容不换个新的装回去吗?

网友(点评):
这个电容是旁路电容,可以屏蔽线路中可能存在的高频电波。有的话装上去会比较好,但是不装也是可以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太心细了啊

网友:
谢谢楼主 我也修好一台

网友:
什么原理,讲讲啊

网友(2012-09-13):
好厉害啊单我不知道什么原理 以后只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