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sony MBX-224暗屏一例

楼主(2012-08-09):
今天同事交给我一台索尼的机器,说是暗屏,换过屏换过屏线,搞过跳线,无果。
接到机器,看到主板板号MBX-224,找到图纸
首先锁定屏线接口,目检接口没有断针弯阵等现象。
LCDVCC已经有3.3V。当测到39,40脚时,发现只有0.04V。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
3940脚是由高压供电DCBATOUT过来的,测F15一脚有电压,一脚为0.04 。蜂鸣档测F15开路,更换保险后,接电源无待机,拔掉屏线,正常。于是换了屏,再次接电源正常出发亮屏,看来是屏短路,导致高压供电保护,F15被烧掉。
维修动作:更换F15.更换屏

网友:
贴上图纸,高手勿喷。

网友:
我昨天刚修到,也是这个保险挂了,不过我这个是客户自己换屏换挂的,带电拔的屏线。

网友:
看来这个也算是这款机器的小通病了

网友:
很多暗屏都是保险开路的

网友:
为什么要换屏呀不理解

网友A:
屏拆开看看估计是那里接外壳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拆开看看估计是那里接外壳短路了。

是裸屏+裸板点的,暗屏,保险接通后接屏整个主板就保护了,屏已经烧掉了,顾客比较急,授权直接换新屏

网友:
这问题不是很严重

网友B:
测测屏上哪里短了 电容主芯片 还是灯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测屏上哪里短了 电容主芯片 还是灯管

客户急着要走,没时间让我看,直接让换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急着要走,没时间让我看,直接让换新屏

这样最好 谁都省事

网友:
以后多注意下

网友:
哪位大虾  告诉我  怎么判断是仁宝  还是广达的板子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8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