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上电时序,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2-08-09):
HP笔记本上电时序
HP主板上电时序,供大家参考

主板上电维修:
1,上电时序
当我们插上Adapter19VIN时,电源流入就有一个5VPCU,3VPCU电压,它是由PU10(MAX1999)自动产生,此时机器处于待机状 态。当我们按下Power Button时,NBSWON# 瞬间有一个低电平,这低电平送给97551,97551收到这信号时,产生信号DNBSWON#, DNBSWON发给南桥,同时发出S5-ON到1845产生1.5V_S5。S5-ON输入PQ128经过PQ132产生S5-OND。S5-OND通过 PQ127和PQ141分别产生5V_S5和3V_S5。3V_S5,5V_S5,1.5V_S5此时供电给南桥。南桥收到DNBSWON低电平时,便发 生SUSB#,SUSC# 两个高电平送给以97551,97551收到SUSB#,SUSC# 后便相继产生了SUSON,MAINON#,VRON。SUSON信号转换成SUSD信号送PQ143,PQ145管便产生3VSUS,5VSUS,及 SUSON送到MAX1845 产生2.5VSUS。MAINON#经PU7产生SMDDR—VTERM。同时经PQ119和PQ125转换成MAIND送PQ143,PQ145, PQ148,PQ153产生+3V, +5V,+2.5V,+ 1.5V电压。VRON送给PU3(MAX1907),PU5(1992E)产生VCC-CORE 和VCCP电压。PU6,PU4产生HWPG信号给97551,此时PU3,PU5也各产生一个HWPG信号反馈97551。此时整个M/B的主电压都已 OK各组电压反馈回来的HWPG信号相汇合,为一个HWPG相当于“与”的关系如其中有任何一组反馈的HWPG的为低电平此时97551会发生POWER OK指令,关掉开启的电压,如OK则HWPG恒为高电平当97551收到HWPG后产生PWROK信号送给 SB南桥,后由SB南桥产生PCI RST#经U42产生PCIRST#传给北桥。北桥收到后便产生CPURST#。
2,侍续
MAX1999 IC: 信号介绍

该IC具有4.5V至24V的输入电压范围,1.5%的输出电压精确度,3.3V及5V两组功能模块,内部具有软体控制的开启,关闭快速电源管理系统及过压保护功能。
主要故障:3VPCU或5VPCU 输出不良(一般机板插上19vin,则有这两电压输出)。
1,        VIN_1999 输入19V电压有问题。
2,        检测第8脚参考电压为2V。
3,        检查PQ101或PQ103是否不良。
4,        用万用表量测3VPCU或5VPCU对地阻抗,阻抗变小或短路,针对RMA板,一般为该线路中的零件烧坏。(PU10,PQ101,PQ103,PQ104,PQ102,PQ105,U23等)。

感觉好的话持续

网友:
hp的什么芯片组的上电时序?只要是HP 就通用?

网友:
能图文并茂更好了,但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来点图分析分析就好了

网友(2012-09-20):
学习了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HP所有的时序都是这样的吗   还是指945的时序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东西好  这下修HP就有思路了

网友:
请上个图吧,这看起来有点儿乱!

网友:
这个看着明白。。。。。。。。。。。。。

网友:
看的不是太懂,有没图啊

网友:
时钟信号那?

网友:
非常有帮助。。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收藏起来

网友:
看不懂怎么办啊,有高手指教吗

网友:
这不是百度里的文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