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胜利万用表越来越抽疯了(已修复)

楼主(2012-08-09):
去年10月买的胜利VC890D,现在出现电阻档几乎全抽疯了,一开始是200欧档,两表笔不短接时为1,但是短接了要不完全没反应,要不就显示有100多欧或者几时欧的阻值,都是调到其他档好比20欧档,短接表笔归0后两表笔不放在扭回200欧档,这样200欧档就正常用一阵,但是下次关机开机又不行了。现在这种症状加重了,2K欧档,甚至20欧,兆欧档都不管用了,出现像200欧档起初的故障。救命啊!天天误判不单止,总不能不用电阻档把。大家搞维修的都知道的。除那排电阻档外其他一切正常。

我已经换过电池了,一样没用。哪位高手遇过的?跪求解决方法

谢谢楼下各位以及张版主的热心回复和帮忙,表抽疯的症状已经暂时修复了,但是不知能顶多久,就像楼下朋友说的,这表的设计有问题,要是开关的话,不用每次旋过电阻档来关机,或许电阻档抽疯的几率就会小很多了。还是存钱买福禄克吧

解决方法:  拆开表,先用橡皮把电路板上电阻档那块用橡皮擦亮,再用酒精洗,纸巾擦干,再把表盘的3颗固定螺丝旋紧一点。开机使用正常了。

网友(点评):
把万用表拆开 用电子清洁剂 清洗旋转开关部分和电路板接触面 如果还不好就直接扔垃圾桶。

网友:
扔掉重新买一个,新版的890D带个开关和背光才60-70元

网友:
我的是电压档出问题,常常是什么都没量,就自己显示1-2v的电压数,然后自己慢慢往上走,走到6-10v这样。我是用9v开关电源代替9v叠层电池的。

网友:
别用电阻档测电压! 刚学用万用表时! 刚测量完,电阻。测电压时总忘记换挡!  可容易烧表了!

网友:
改换了,换个好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也这毛病

网友:
一年万用表,可以用一年。

网友:
伤不起阿  我的杂牌表  两笔一碰最少20  七八十那是经常性的

网友:
换个万能表就好了,那么便宜。

网友:
万用表外接电源

网友:
表笔有问题吧

网友:
对干咱这行的没个顺手的表可不行。高不高级倒是无所谓。还是换新吧。

网友:
115c的飘过。。。低端的表有时候就是伤不起

网友:
把转盘铜片擦下试试

网友:
    新版的890D带背光灯    也不怎么贵     挺好用的

网友A:
我的是安泰信那种最便宜的啊,虽然垃圾,但是电阻档没这情况,是不是你在测电压的时候打到电阻档把里面的电阻烧了?

网友:
胜利表可以终身免费维修,去找售后吧

网友:
新版的60-70?那我被坑爹了

网友:
前阵子捡了个这表,电压档读数不准,开表校准后没用多久就没电了。

用两节手机电池串联8.2V左右,发现又不准了。冷静想想,之前不准应该是电量不足引起的。

再次调回后正常。这表挺皮实的。

实验证明,手机两节1200毫安的手机电池,充满电串联电压在8.2左右。万用表的原装电池电量报警时电压只有6.7V。

之前的35块钱买的表就是用两节手机电池串联的,用了快半年了,无压力。

网友(点评):
手机电池电压不够吧,低是也就7.几伏啊

网友:
一个正常搞维修的,没个三块两块的万用表怎样干活,至少数字指针的各一个,坏了就换,万用表上坏的电阻电容一般不好买。

网友:
给你们推荐一个我正在用的,由于我买的早,现在的都可以充电了,这表不怕水任何档位都可以接220V,是全量程保护,这是淘宝地址(声明:我可不是什么托啊)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192&id=16318912568

网友(点评):
你说的不会是山创吧,山寨创造

网友:
把表拆开把里面的表盘触点全部清洁干净  绝对药到病除 我觉得跟表关机的方法有关 胜利做成开关就好

网友(点评):
谢谢,请问用酒精或者天拿水洗可以吗?我也觉得,每次关机都要旋扭,我怀疑就是扭坏的

网友:
支持买新的万用表,,又不贵。。

网友:
这个确实垃圾,我的也是经常抽疯,准备换个新的。

网友:
晕,我还不至于用电阻档去测电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安泰信那种最便宜的啊,虽然垃圾,但是电阻档没这情况,是不是你在测电压的时候打到电阻档把里面的电 ...

调电压档测电压烧电阻档,没那么恐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电压档测电压烧电阻档,没那么恐怖吧

这是有可能的!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一个VC9807A+,用不到三个月就出现你这个问题,直接淘宝返修了。返修回来正常后就不再用,因为另外买了块优利德的表。如果这块再坏,直接上福禄克!

网友C:
这款万用表我这还有一个呢,也是这个现象,果断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万用表我这还有一个呢,也是这个现象,果断换掉!

固定表盘的三颗螺丝比固定电路板的稍小一点,记得注意了

网友:
楼主可以拆出来把转盘那弄干净试试看

网友:
呵呵  接触不良了

网友:
俺也用胜利,觉得还不错,同时还有个华谊的自动挡,呵呵

网友:
可能是表笔插头接触不好

网友:
直接用笔记本电池改不就完了吗

网友D:
买个200左右的吧。胜利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200左右的吧。胜利不稳定。

饼哥的福禄克15B

网友:
质量问题,修不好就买新的。

网友E:
和我的一模一样,拆过好了几天 但是又不想行了,拿回去保修了,估计还是不行,已经买了一个9807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我的一模一样,拆过好了几天 但是又不想行了,拿回去保修了,估计还是不行,已经买了一个9807a了

我看这都是这个表的通病了。我的也是,好不了两天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表真不怎么样,还不如我在旧货市场花10块钱买的表好呢!

网友:
一个890D至于那么纠结吗,有问题直接扔了完事。

网友:
我的是890C的,2006年买的,到现在还在用,除了有时不灵,把表笔重新插一下就好了。还有就是里面的9V电池。我买了一个可充放的,一年买那一次性的电池也有很多。

网友:
才多少钱啊换就是了呗,我也是胜利的不过我八块钱买的哈哈(那人算账时写了个8,没有写0,赚啦)

网友:
我用的也是胜利VC890D,用了一年多了,感觉还可以,没遇过类似情况,就是有时蜂鸣档声音会沙哑(很少出现)!也不知道啥原因!总体来说胜利万用表的操作和界面设计还是挺人性化的!

网友:
用胜利890C的,经常量阻值量出蜂鸣声,显示负数,也有时候忘记换档 了。。。觉得不好用

网友F:
我的890C也很垃圾。

网友G:
什么万用表好用

网友(2012-09-13):
我用优利德的 还好

网友:
福禄克7系列

网友:
这倒是的,我也是好几个表

网友:
就是  还不如玩个旧的算了 坏了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万用表好用

福禄克 115c 还可以吧,我的用了几年了,就是换了几个表笔!!

网友:
推荐这两块表.一块高精度.一块坚固耐用速度快.

网友:
不行就换一个新的不就得了吗。 你买的是假的吧。

网友:
看来这样子的表拨盘里面接触不良的情况挺容易出现的。

网友:
我的也有过这毛病,拆开再装好了,过一陈又不行了,再拆,跟你一样用酒精擦拭,小刀括括,好了,用到现在两个月了没复发,呵呵

网友:
现在的胜利表是王老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890C也很垃圾。

用安捷伦台式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