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38L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8-09):
{:soso__15674501862584447789_3:} 板号 DAOVM8MB6EO    英特尔集成   机器来是  开机到0.15掉电   主板没有短路   开机瞬间测各大电感电压   CPU供电不出     COU供电44脚VR-ON  不出   此信号是EC【IT8502】发出    焊一遍EC后 上电机器刷刷的就亮了   用洗板水洗干净EC   EC亮了后 就又是原故障了   以为EC不良  好吧 再换一个 全新EC   刚换 上去又亮了  但是EC凉了以后 又是原故障  头疼啦  发现EC和BIOS片离的比较近  用电烙铁点焊一下BIOS片的八个脚   机器也会亮   凉了还是不行   换过BIOS片  重写过资料   都是刚焊上去还行  凉了就是原故障了  现在就是  焊一下BIOS片 或者EC  机器都会亮   2分钟凉了以后就是原故障    EC BIOS片附近的电容 电感都换了  还是老样子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那可定不是EC的问题了   应该是哪性能不良

网友:
会不会是晶震问题呢?还有晶震上的协震电容?

网友:
机器已修复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没修好,请问你的什么问题啊,别就发机器已修复,故障说出来分享下,这个可能是A840的通病了

网友:
你是怎么修好的讲一下子啊,我也想学习一下子

网友A:
主供电芯片坏了  焊一下主供电 就也好一会  凉了也不行了   我换个主供电芯片  另VCC的小电容还有点漏电  拉低到4.5V  都换上后就好了    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焊一下BIOS片就能亮

网友:
我也在修你这个机器的故障,具体是哪个主供电芯片烧了??待机IC 还是CPU供电?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那么神奇,修好了,都不知道怎么好的

网友:
那个主供电芯片  U?  那个电容V?漏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供电芯片坏了  焊一下主供电 就也好一会  凉了也不行了   我换个主供电芯片  另VCC的小电容还有点漏电  拉 ...

那个主供电芯片  U?  那个电容V?漏电呀

网友(2012-09-11):
  我 靠 楼主  说话好奇怪啊    主共电 芯片  到底是 哪个      我 修笔记本怎么久不 明白啊

网友:
3.3   5 V的

网友:
哪个主供电啊 3 5V吗

网友:
不清不楚 。。

网友:
这个故障的机器我也遇到了一台,故障和楼主的一模一样。开始是焊了一下EC可以亮机,客户拿走用了一晚,第二天又拿起来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焊一下EC又可以亮,放个一个小时就又不开机了,问题很奇怪。和楼主的焊一下BIOS能亮一样。

网友:
来论坛求助,修好了不说,高人

网友:
主供电芯片很多少啊,  到底是那个呢

网友:
主楼说的电源芯片可能是PU7,但是我查了一下我这个机器的电源芯片的3.3V正常,只有16脚输出的是4.45V,看图纸上是+5V LX ,难到故障是这里引起的.也是加热一下电源芯片能正常开机,可是冷一会就又出现触发掉电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3,5V芯片吧

网友:
问题又来了,现在加热PU7不行了,加热U5 时钟芯片反而可以正常加电开机.

网友:
LZ别藏了说出来吧,这个平台就是互相学习的

网友:
不错,,修机器挺细心的嘛,学习啦

网友:
楼主,以后都鄙视你,有你这样的吗,大不了你修好了不说,竟然说了,还这样藏着掖着,估计你的技术也不咋样,不愿意交流的家伙

网友:
你应该在研究下是你所说的主供芯片电压不出,还是其他什么的,还有是哪个主供电芯片

网友:
呵,呵,都是留一手的高人。。纳闷!

网友:
CPU主供电芯片坏了  还有就是VTT3V电容漏电    3V滤波电容也不良【所有导致焊一下BIOS片也会亮】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了,下次碰到这款机器可以留意了,呵呵

网友(2012-10-14):
我也刚好遇到这个机子的这种情况,明天去换了芯片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看论坛上的,我还是焊了EC,但是可以开机,跑过内存,掉电,

网友:
兄弟们  主供电是3  5V供电芯片叫系统主供电! 1.25  1.8  那些叫分组供电!。  CPU 叫CPU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