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2 i3津液维修

楼主(2012-08-09):
I3的机器没正儿八经的修过。此故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因为对此类机器没修过所以还是走了些曲折,不过最终修复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85,触发电流到0.1A左右掉电
版号广达 AX1

查看了下津液部分的电路

都在这片电路上,长毛的断线的地方都有,该刷的刷,该换的话,该飞线的飞线。折腾完后接上电源看了下待机电流还是0.08A左右没什么效果。
看来有短路的地方
量了下PL5和PL9  5VPCU和3VPCU

电压正常
从待机电流上看属于待机电流偏高,肯定有轻微短路的地方能造成此种故障
不过从PU4  RT8206B上来分析

PU4第7脚LDO电压+5VALW没有转变成3V线性电压,也没去其他地方就作为PU4的ON1和ON2开启信号和VDD供电
所以给待机提供供电的还是5VPCU和3VPCU

断电打了下PL5和PL9的对地值
PL9阻值120几正常,PL5对地值只有20几,看来5VPCU短路了

5VPCU去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多,如果挨个拆下来测试可就累了

刚开始拆机的时候记得有个芯片有几个引脚腐蚀了,因为手上没一样的当时只是刷了刷
于是找到此芯片

PU8,5VPCU也确实给它的第9脚VDDP供电了
摘掉PU8打PL5对地阻值已经到了40几了,不过还是低
接下去想找到故障件只能烧鸡伺候了

拆掉电感PL5 把PL5第2脚焊了根线,电压调到4V电流到0。2A时摸主板的上的元件
最后摸到PU4的时候发现它竟然发烫。。。
看来是PU4自身短路了

断开了PL5,PU4海烫,看来问题出在9,10,11脚上打了第10脚OUT1发现它的对地值20几看来就是它了
手里没料板去同行那扒拉了扒拉,找到了一片RT8206B和RT8204CGQW,RT8204CGQW和RT8204C引脚定义是一样的,不过能不能代换不知道
把RT8206和RT8204CGQW更换上上电测试。待机电流0.005,触发到0.085掉电
这么小的电流掉电,搞下BIOS试试吧,看到KB3926QF D2有个8脚芯片直接拆了下来,然后对比着版号下了个BIOS,下载来的BIOS为4M,用编程器保存出来的资料为512K。。。幸好先保存对比了一下,如果直接往上刷的话就悲剧了

看了下图纸确实为512K从信号上看去了EC

又搜了下图纸

这次找到了U12,4M的这个是BIOS那个看来是EC的资料
拆掉U12一看幸好是个怪胎。哥哥的编程器档次太低找不到对应的型号,又是又去了同行那翻了个华邦的4M,BIOS给刷上了
上电测试依旧是0.08几掉电
示波器测试U2第2脚待机时有波形,U12触发后也有闪波,看来没BIOS没啥关系

依次打了SUSC# SUSB# S5_on  SUSC MAININ 电压都为高电平

难道PU8的桥电压没出来导致掉电?
用示波器依次打了各大供电下管的G极波形,在掉电以前都能看到闪波
就PU8的没打到。因为PU8的外围浸过夜所以怀疑外围电路有问题

不过做维修要有跳跃性思维,在测试PU8的外围电路以前把CPU放上试验了下,触发后电流蹭一下直接到了1.1A,插上内存,接上内屏后发现机器竟然亮了。。。。
神一般的机器,打今天开始我明白了I3系列的机器不放CPU电压出不来

AX1 AX3 的这种机子 5VPCU 是经常性的短路。 RT8204 RT8207 都很容易被烧坏。
看错了!看成精液了。。。。。。

网友:
是有短路吧

网友:
这机坏的地方真多,修好多少大洋呀呵呵

网友:
I3的不放U,电压没有,开机即掉电的。你修I3的少了,哈哈

网友:
I3的机子很新颖哦,学习了

网友:
I3的机器不上内存会掉电的。

网友:
待机那么高 第一感觉就是短路   但是我很少进水的机子进水后 短路修好还是不亮或者掉电 很少和BIOS有关  除了BIOS断线了

网友:
  恩  很多机器 从PM45 以上的  都不出的

很多低端的945都不上cpu不出电压这叫不见鬼子不拉弦

网友:
楼主也超级有耐性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一般俄都卟摘CPU

网友:
分析得淸晰

网友:
不是不以后的机器都要上真CPU才可以正常上电啊、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   你的烧鸡法怎么敢烧到2A啊!~~

网友:
CPU要发出集成显卡的开启信号的。

网友:
受益非浅啊

网友:
I3的电脑进水的特别多,有的麻烦的就直接找朋友交换一块板

网友:
我是被楼主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这标题我也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