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 CPU温度过高掉电问题

楼主(2012-08-09):
看到论坛里有不少贴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解决的?
进水本,南桥挂HM55,换南桥ok就亮了。但是在不挂硬盘的状态下,十几秒后EC发出THRO_CPU高电平,风扇狂转。cpu+VCORE由1.02掉到0.8几。换过cpu,EC,刷过BIOS,依旧。挂上硬盘能进系统,鲁大师就报警80多度一会儿就掉电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换了南桥立刻亮,就是这个鸟样子了
开机风扇狂转,80多度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有的BIOS,不良机,换个U就亮,但是要等好久才能亮机,进BIOS里面刷个BIOS,就可以开机立马亮,然后换回来原来的U也是可以亮的。
但是用编程器刷的BIOS,很多就不亮机,但是风扇狂转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总感觉主板会去认CPU,认到CPU以后会把CPU信息保存在什么地方。但是可能会认错CPU一样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有修发了呀。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遇到一样问题的朋友能顶起来,哪位大师路过给指点下啊!

网友:
最新战况,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原来进水的南桥洗刷干净,重植,BGA上去后。居然一切都OK啦!进系统CPU温度五十几度,风扇也正常。运气比较好原来的南桥没有坏,现在可以肯定是南桥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HM55的桥,新的上去怎么会出现CPU温度过高风扇狂转,本人订的南桥是淘宝上小苏那里的,其它芯片一直都不错。不知道这个HM55为什么会有这样呢?

网友:
是南桥问题,我换原来的南桥就ok啦,但不知道为什么新的HM55会这样?

网友:
换原来的南桥,是可以搞定,不过,我的南桥是坏了,USB数据线阻值短路,开机进不了系统,所以,必须换南桥才行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HP的,问题和你的一样,等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