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CPU温度过高

楼主(2012-08-09):
精英K8M890M-M 1.0主板,CPU:amd4400+开机鲁大师就提示温度过高80度以上,一运行程序马上就90多度,一会100度,然后就掉电,用手摸CPU散热风扇都很凉,CPU实际温度绝没有那么高,确定U口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后来我换了一块4000+的CPU,CPU温度一直不超过35度,过了几天又遇到一个客户机上的是5000+的CPU,也是同样的情况开机不到5分钟就100度掉电,换了一块3800+的CPU以后正常,温度再没有超过30度,换下来的两块CPU我以为坏了,但是今天上到别的板子上试了一下(两块板子试的),温度也没有超过40度,这是什么原因啊?难道是CPU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
可能CPU供电不足,我着也有好几块板子都是CPU往低了换,就好用,不过不保险,时间长了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升级一下主板的BIOS。

网友:
主板是好的,没有CPU供电不足!!

网友:
我自己电脑是华硕主板M2N68,CPU是AMD去年也是同上说滴温度过高超100,去年在保修期内,售后给弄滴,还是用滴5000+,修好到现在温度在40多点,一直很好用,不知人家是咋弄滴

网友:
主板CPU供电可能有问题,

网友:
更新BIOS还不行就是U有问题,AMD的U,间歇性各种怪故障非常多,已经换了不知道多少个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还是CPU坏了!!

网友(2016-11-06):
确实,,AMD的U很奇怪,,几年前我一个AD5000也是这尿性

网友:
不过我上到别的板上就不温度高,,,

网友:
    希望大神解释下   啊

网友:
不碰AMD 产品的路过。~~~

网友:
主板太老了 U也太老了 我现在碰到这机器直接劝客户换三大件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的都是U坏

网友:
之前好像有人开盖再装上有效果的,好像是散热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