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NY PCG-K33图纸,板号为:DA0JE5MB8D2

楼主(2012-08-09):
求:SONY PCG-K33图纸,板号为:DA0JE5MB8D2,   MBX-126,,
      那么同志有的帮忙传下

网友:
小板图也有 广达的JE5

JE5 [MBX-126].zip

网友A:
兄弟,谢谢,好像不对啊,   是不是MBX-126有好几个版本的啊,,,,在图纸上好多元件都找不到,,比如,开机按键CN24  和键盘接口CN23都找不到,还有其它的,,,能不能按板号帮我找个,在此谢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谢谢,好像不对啊,   是不是MBX-126有好几个版本的啊,,,,在图纸上好多元件都找不到,,比如, ...

帮楼主看了下,键盘是CON23吧,不是CN23....
我这份图纸你再看看

网友C:
补一个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楼主看了下,键盘是CON23吧,不是CN23....
我这份图纸你再看看

非常感谢,,,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一个点位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