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D55主板

楼主(2012-08-09):
插电自动开机,但是不显,可以跑码,反复重启,最后数码显示21或者29,关机后,无法开机,只能拔下电源再插上才可以,请问各位大哥大姐,该如何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
你看一下子是不是那个芯片虚焊了,还有是不是电路有那里短路了。

网友:
看是不是雷打坏的,看一下网卡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