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 单独用AC可以开机,插上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2-08-09):
一台苹果A1369,单独用AC可以开机,但插上电池后,就不能开机了(包括单独使用电池),测量发现单独插AC时,待机有3.3V,但插上电池后3.3V的待机电压不出来(正常的主板此待机电压有AC插入的情况下会出来)。

之前不开机,拆机发现TPS51980主供电处有进液,清除进液痕迹,修补断线后插电能开了。但插电池后不能开,有一台同型号换屏的机器,测试电池及电池接口板都是OK的,问题肯定是主板上

更换过充放电管理芯片ISL6259,更换后一样的结果。

求修苹果的大师指导下思路

网友:
与一块好主板对比了测,没有测量到异常的地方,另外,坏主板插AC也不能充电,按时序图测量,该出来的电压也都有出来

网友:
目前发现疑点,TPS51980的VREG3在插入AC时不是标准的3,3V,而是4.64V,但奇怪的是在单独插AC的状况下,待机的系统3.3V能够正常出来且能够触发开机。而单独插入电池的时候,此VREG3是标准的3.3V,却无法开机,今天订下TPS51980,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更换TPS51980,还是一样的状况,没有51980的DATASHEET,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