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高压板上电容怎么样测试好坏 特尔别是大电容 怎么 ...
电源板高压板上电容怎么样测试好坏 特尔别是大电容 怎么测试呢?

楼主(2012-08-09):
还有另外的小问题要问,问完这个先,
上面凑字数的 要不不让发
电源

网友:
看外观 电容没什么好测的 怀疑就直接换了

网友:
那电容可以直观看的。

网友:
拆下来用电容表测量。

网友:
取下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

网友:
我滴数字表有测电容容量滴功能,

网友:
先万能表量充放、绝缘,后电容表量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