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修好机 多个超级密码(锁头)

楼主(2012-08-09):
IBM R61I 进水待机0.01 修好了 有个超级密码   以为是客户搞的 没管它 现在客户过来说他没设 看样子好像冤枉客户了 我说解密报价180 他都要修

维修时 取过BIOS 但是没刷,为什么多个超级密码?(锁头)

求助呀

网友:
求解呀  谁知道帮帮我   正在放电中

网友:
超级密码?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界面的?

网友A:
也是放电中  之前T61直接从料板上换码片  这没料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放电中  之前T61直接从料板上换码片  这没料版

维修时码片没动呀   不可能多个超级密码吧

网友:
这个开机密码是超级密码并不是传统意义的系统密码。此类密码使用了IBM 第三代安全技术,采用了专用的密码芯和安全芯片存放其OEM信息以及超级密码,此类芯片带程序属于单片机。IBM R61笔记本的超级密码就存储在内部,更换掉这个芯片就可以了,但是必须从同型号的主板拆下来的才可以,买一个全新的密码芯片内部没有任何程序,装在R61笔记本主板上会造成不开机故障。密码芯片为PS08C1有8条引脚一般市场上6000元以下的编程器是不能对其进行刷写操作的。

网友:
明白了    应该是BIOS 密码       开机报时间日期错误   自动进去BIOS  所以有密码

有好办法吗?

网友:
解决了要通知一声啊

网友B:
IBM的机器,我上次做了个显卡,装机后就有超级密码了,放COMS电也木有用,最后用专业工具,直接把密码芯片,破解了新密码,才搞定,IBM有的机型,简直是神机。

网友(点评):
是怎样的专业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IBM的机器,我上次做了个显卡,装机后就有超级密码了,放COMS电也木有用,最后用专业工具,直接把密码芯片, ...

淘宝上有,楼主不妨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