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LE2)上电无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09):
       故障:旭日125上电电流到1.2,有跑码,但是每次都不一样,什么20、22,40,6A。
  处理过程:1、先更换内存。故障依旧。
       2、短接内存槽的2个数据线引脚,跑码情况依旧。
       3、打内存槽数据线阻抗,没发现异常。
       4、既然有跑码,还是先刷一下BIOS吧。无效。
  几板斧下去没好,就慢慢来吧。先查一下:

       1、先查CPURST#,0.3V,不正常。
       2、再查PCIRST,PLTRST,均有3.3V

       3、有PCI复位,但是没CPURST#,记得很多这个案例。南桥或者其工作条件的问题比较多。因为这个         是FBM的桥,先加焊一下再说了。若干分钟后,没能修复。
       4、有图纸就慢慢查吧。先查南桥的各个电压或者信号。没任何发现。
       5、再把图纸翻到北桥部分吧。先看电源部分。一个一个的查呀查呀。哎。。。。。。。有发现了。有一个电         感开路了。 不会吧,我反复量了,确定是开路。立马换一         个,再来开机。一路的跑呀跑呀。顺利显示了。

网友:
cpu复位不正常也能跑马吗?   还有《因为是FBM南桥,所以加焊》?FBM的南桥很容易虚汗吗

网友(点评):
DEBUG卡上跑的码是无效代码!后来我也请教了一些朋友。就相当于FF这样的。我是跑弯路了。所以才有了前面一些无谓的动作。

网友:
楼主,真是幸运的查到这电感小弟,电感小弟一般都很坚挺的啊。

网友:
这种小电感,一般都是要地毯式搜索才能查到啊。

网友:
PLTRST#OK,木有CPURST#不是先要查北桥的吗,

是啊

网友:
这种问题都找到了哦,楼主厉害,

网友:
应该是这个电感虚汗吧!否则CPU复位不正常就不能跑马了

网友:
经验就是不错,让兄弟少了些弯路

网友:
其他复位正常没有cpu复位,怎么和南桥有关。应该是北桥问题吧?楼主说清楚些。

网友(点评):
肯定有关系了。我之前就碰到一台神舟的,后面是换南桥好的。论坛有不少这个案例额。

网友:
LZ应该按着时序倒着查。

网友:
无CPU复位还能跑码。你的太神奇了。。

网友(点评):
我楼上已经说了是无效代码。我也给懵了。所以才按着跑码来修。大师您。。。。。。。。。

网友:
还没遇见过 电感开路的哦

网友:
LZ走了好多弯路哟,不过还是修好了。学习了。

网友:
看来维修这行没经验还真不行啊

网友:
我有点不懂的地方怎么是先查南桥呀。。。。

网友:
楼主很仔细啊

网友:
没复位还能跑码  第一次见

网友:
CPU复位0.3还会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