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电脑主板上一标注1A0G的管子烧坏,请问是什么管?

楼主(2012-08-09):
箭头所指位置,标识为1A0G,请教高手是场管还是三极管,参数多少,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谢谢!

【补充解决过程】此为联想天玑5000s掌上电脑,无背光。跑线路到该管(标识为1A0G),发现上有一小泡,测G、D间正反向阻值1000多,D、S间正反向阻值均为700多,损坏。在电脑主板上拆一702代换,背光恢复正常。

网友:
应该是MOS管,你这样说,怎么去判断?来张图》???或者说几个脚?

网友:
三脚,找图去,稍等

网友A:
从图来看,应该是个3极管,因为3极管发热量大,容易烧坏。而且还是个NPN的三级管,先去找个NPN的三极管代换上去。三脚的MOS管一般不容易烧坏,发热量相对三极管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来看,应该是个3极管,因为3极管发热量大,容易烧坏。而且还是个NPN的三级管,先去找个NPN的三极管代换 ...

谢谢,我试试看。有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
是N沟道场效应管,在电脑主板上找一702代换,修复。

网友(2015-11-12):
看引脚定义再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