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60电池正常开机电源适配器无法开机

楼主(2012-08-09):
  今天下午厅里朋友介绍来一个客户,三星R560笔记本说电池能正常开机,但是插上电源适配器,适配器不给电池充电,而且把电池拔了不开机,也就是说电源适配器电压过不去,导致不开机。拆机目测无任何烧暗色崩裂痕迹。继续插适配器侧听是否有异常声音,无任何声音。目测电源灯蓝色灯亮一下灭,接着充电灯亮一会灭,不到10秒又亮一下灭,循环一会到最后灯也不亮了。找到三星R560图纸从电源口开始量相连的各大小芯片都无任何问题,都有电压,就是没找到隔离电路那两个MOS管,好像是我无知哦,呵呵不知道哪两个是,只用了半个小时间查找故障点结果下班的铃声敲响了,我们下班了,客户说急用这个本子,等过两天再来修,我一听谎话一半多,但是不能不给装上吧,装上客户拿走了,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不知道有没有修过这个型号笔记本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通病故障点说一下@!

补充内容 (2012-8-14 20:29):
客户周一把笔记本拿过来了,已经修复完毕,理顺思路,既然电池能正常开机,那么说明基准电压没有问题,需要的和核心电压以及其他电压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电源接口线路出了问题,想到这里翻看图纸查看。Q513 (4435GM)经过Q11(4435GM)然后走向了U3,看到这里明白了只有这两个芯片有问题,那就拆下来呗,拆Q11还是灯闪一下灭,把Q513拆了吧,灯不亮,呵呵应为断路了没有电压过去了,当然笨的时候不会推理到既然Q11拆了还不好用,那肯定是Q513有问题了。我把Q11换到了Q513上按开机键不会保护,找了一个三星板子找到了4435GM换到Q11上OK了,测机无任何问题,此版就这样160元修复完毕!总结虽然简单,但是出于自学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通过一些教程让我知道了隔离电路,又长了很多知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8692-1-1.html

网友:
通病是不存在主要是要分析电路才知道哪里有问题,你这很明显是充放电电路出问题。这种问题应该是小问题,找个图纸慢慢查。可以先换个充放电芯片,不行再查

网友:
电源口直接连起来的那个MOS管就是P沟道MOS。只要在图纸上一搜索此管,就可以查到保护隔离电路了。

网友:
找到图纸查隔离电路。可能充电芯片坏了吧!具体是什么问题还是查查电路才能确定!

网友:
切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
在图中搜索"CHRGER"试下..一般都能找到的.

网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Samsu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RGER
搜索不到呀。。。

不好意思.键盘字母A坏了..(CHARGER)

网友:
没有修道过,等高手解答

网友:
有哪么多通病就好,有图就一步步来检,没测出问题来,就不要乱焊,乱换芯片,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今天修到显卡不显示了,系统滴一声正常启动了,但是黑屏,测量VGA接口的74门1、2、3脚没有输出,没有图,没有一样的显卡,正在寻找74门输出的连接元器件!

网友:

客户周一把笔记本拿过来了,已经修复完毕,理顺思路,既然电池能正常开机,那么说明基准电压没有问题,需要的和核心电压以及其他电压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电源接口线路出了问题,想到这里翻看图纸查看。Q513 (4435GM)经过Q11(4435GM)然后走向了U3,看到这里明白了只有这两个芯片有问题,那就拆下来呗,拆Q11还是灯闪一下灭,把Q513拆了吧,灯不亮,呵呵应为断路了没有电压过去了,当然笨的时候不会推理到既然Q11拆了还不好用,那肯定是Q513有问题了。我把Q11换到了Q513上按开机键不会保护,找了一个三星板子找到了4435GM换到Q11上OK了,测机无任何问题,此版就这样160元修复完毕!总结虽然简单,但是出于自学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通过一些教程让我知道了隔离电路,又长了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