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开机键盘失灵,进不了BIOSS啊?

楼主(2012-08-09):
华硕p5g41开机键盘失灵,进不了BIOSS啊?换过键盘USB  PS的都不行,主板也放电了,开机就卡在F1那里键盘不起作用啊?求解?

网友:
你可以把CPU的风扇给查下来,放到CPU上不要卡主,然后开机,应该就不会了,进BIOS把主板调成最佳状态就OK乐!!

都用不了键盘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80%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