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奇怪维修过程

楼主(2012-08-09):
看了这么久的帖子,也应该跟机友们分享下我刚遇到的情况了。 今天接手同行的一台海尔T6,触发掉电,最高电流可以触发到0.7,但是瞬间掉电,有的时候还不能触发,看见CPU下面有个大电容,我毫不犹豫的就把它给干掉了,因为这个大电容给我的印象一直都不怎么好,所以不管好坏先下手在说,宁可错杀一百也绝不放过一个了。干完情况还是那样,这让我不得不好好“待见”了。看见有这么高的电流,我便从VCORE开始查,因为电流只有瞬间有,并且还经常性的不触发,所以查起电压来还是比较费劲的,花了很长时间,当查到CPU1.5SUS通过Q3转换出来的1.5SUS的时候发现问题了,Q3G极电压MAIND的时候不到1V,吶呖?这是个什么情况啊,怎么才这么点?这个电压应该是15V啊!

于是顺着这个电压往前找,发现MAIND是受MAINON控制的,测着MAINON也是个高电平,顺着往后看,发现PR171上面有15V,但是PQ12G极却没有,断线了还是被拉低了?打两者间的阻止发现无穷大 ,于是毫不犹豫的把线给连起来了, 在连的时候我还在郁闷,5V的系统电压都没有被转出来CPU电压怎么就出来了咧(因为我还是个新手,所以在维修方面还是有很多不懂的),这让我赶到很奇怪,飞完线在上电发现电流到1,3也瞬间掉电,这就奇怪了,怎么还掉啊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情,有些机子在不上内存的时候也是会掉电的,插上内存,上电发现不掉了,当时那个心情啦……那个兴奋劲啊……简直是无法形容的(以前看师兄修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情况,不上内存就掉电,上着就不掉,不知道大家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 当出现有进展的时候我彻底淡定下来了,先不急着上屏,搞出一根烟,抽一根成功烟,这根烟必须要抽,它的燃烧有可能预示着我元宝的滚入了,在这个时候顺便也可以享受一下吞云吐雾的销魂时刻了,吐出在这块板子上度过的所有寂寞时光。抽完后上屏,白屏?
不至于把,烟抽早了还是浪费了?怎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啊 因为之前碰到过几次白屏都是与屏显有关的,所以这次首先看的就是屏显与屏,换了试了发现问题依旧,于是便去查屏供电了,发现没有 3V的电压没有通过Q4给转换过来,而Q43脚上面却有3.3的电压,于是直接短接了1,3脚,

上屏,发现没有问题,直接亮屏了

看见Haier LOGO出来的时候,我那颗小心脏彻底爆发了,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候,我怀揣着复杂的心情多试了几次,发现没有什么问题,此板完美修复!
表达能力有限,不过还是希望这片文章今后能够帮助一些机友们少走些弯路了!!!!

机子修得很不错,只是那个屏供电短接还是不完美,这路楼主没有下功夫!

网友:
不好意思啊     上几个图      传进去了   怎么都不显示了    第一次发这样的帖子    有点生疏额

网友:
支持

网友:
PR171的位置

网友A:
楼主是牛人呀,这样的问题也搞对了。

网友B:
呵呵,楼主,思路挺清晰的,上次我修个进水机器,修好上电,也是白屏,直接干北桥搞定。

网友:
好狠~~~
太狠了,

网友:
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很幸运,我看了半天也没觉得楼主的思路是什么,有些控制信号直接连过去也行啊,呵呵,不过板子是好了,钱也赚了,

网友:
本来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搞的   没想到可以了     维修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说起来都是很神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牛人呀,这样的问题也搞对了。

有师兄在旁边掌舵     压力会小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思路挺清晰的,上次我修个进水机器,修好上电,也是白屏,直接干北桥搞定。

嗯  问题不一样     前段时间一个V3000也是白屏    都在说北桥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尝试用风枪吹了下北桥   然后来了     有的时候按着常理出招真的出不出来了

网友:
因为掉电难以扑捉     这个板子我量电压都快量了三个小时

网友:
羡慕呀!高手

网友:
楼主是看了论坛的一些通病,按照这个思路修好了

网友:
楼主抽烟对身体不好,人若赚得全世界,陪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为了健康及早戒烟。

谢谢您的好心 这只是我兴奋的一种表达方式了 平时不抽烟的
抽烟是一种精神寄托。如果没有烟 再多钱。 再多女人。 如何填补我们维修者的空虚心里!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离奇,不知楼主能不能亮亮你的神器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高度赞美了 我也只是个新手 估计运气好 恰巧碰到了吧 主要是还是有师兄的得力帮助

网友:
修的很好  谢谢分享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到位 我是不会量电压三个小时的 佩服楼主

网友:
说得有点模糊啊!不过还是不错了

网友:
重要的是图纸,楼主把图纸共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