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简单维修

楼主(2012-08-09):
今天遇到一台4416S的进水机器,看主板并没有什么腐蚀的地方,电流到0.9,电压都上来了。PLT_RST没有,AMD的芯片组。接下来主要看南桥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发现南桥的晶振没有起震。

对于一般的机器,如果南桥没有晶振没有起震可能不能触发、不上电。可能是4416S在上电过程中没有用到南桥。

换了一个晶振还是一样,于是加焊了南桥,上电测机一切OK。

网友A:
南桥晶振一般是管理时间和日期,还有COMS保存的,如果晶振没起振,那么,楼主,进系统后,时间肯定保存不了。还有COMS.

网友:
朋友南桥的晶振,是南桥正常工作的必须条件之一。如果晶振不起震,南桥就不会正常工作。是不能开机的。更不能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晶振一般是管理时间和日期,还有COMS保存的,如果晶振没起振,那么,楼主,进系统后,时间肯定保存不了 ...

你可以多了解一下,晶振的工作原理。还有南桥晶振不是用来管理时间和日期的。

网友:
手头也有台这样的机器,开机触发到1.4A左右,然后掉到1.1然后又上到1。4几,当看到主板的左下角的LED一亮下,电流就降到1.1左右,反复这样。 插拔内存后,电流还是这样,感觉没过内存,CPU也换过,还是反反复复,都是AMD的桥,没思路了,哪位大侠出来指导一二啊!

网友:
顶起来都是高手来的

网友:
这问题,我目前还没遇见过,不过这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