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开机到0.12就掉电,急。求助!

楼主(2012-08-09):
  今收到华硕F83T的一台二修机,一看是F83T,还有点信心的。
  打开机器,一看机器,遍体鳞伤的。心里就纠结了。那么多芯片都焊过了,咋整???
  没办法,先插可调电流表。居然没待机。不是吧???按照之前修的F83CR的思路慢慢查。供电芯片CL=CA的1PIN和6PIN电压都没有。肯定有问题。先修这个。这个机器首先不是出3V和5V,而是出3V和1.2V,EC参与待机。6PIN是由EC产生的。仔细看EC焊得黑糊糊的。感觉他没焊好。或者EC坏了。抱着试试看得态度,把EC拆下来重新焊了一遍,没想到插上可调电流表,机器居然有待机了,测了下3V和1.2V都产生了。于是开机,居然也开了,但是到了0.12就开始掉。有点希望了。接下来想看着时序图修,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问题就在于开机就掉,还没等我测,就已经掉了。。。

网友:
接下来的维修也不难,先不管时序,用示波器测各大电感电压是否瞬间产生,幅度够不够,哪个没有产生就修哪个,或者产生了,不是阶梯波,就是那路短路导致,其次检查各后续电压切换MOS的S极对地电阻,看看是不是后续短路所致。

认真做了笔记

网友:
应该是什么地方保护了~

网友:
我们店没示波器哦 呵呵
我仔细查了下,发现开机出了5V,3V,1.2V,其余的都没有。
仔细看了点位图,发现核心供电那边,被别人去掉了四个元器件,两个电感,一个电容,一个保险,于是把电感用锡连了起来,触发不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既然主板给别人做过手脚,就肯定还要别的地方有问题的。

网友:
动过很多地方又缺件的机子很练技术,楼主加油,我是菜鸟帮不上忙。纯学习的。

网友A:
经手越多,越让人崩溃。你还是耐着性子挑战自己吧

网友:
华硕的某一项供电没出来就会掉电

网友:
还有这个掉电要看是掉到0还是掉到待机
掉到0说明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手越多,越让人崩溃。你还是耐着性子挑战自己吧

恩 谢谢好友的支持

网友:
我是是 学习了,

网友:
把所有的电压都修进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