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主板跑1d 60

楼主(2012-08-09):
今天修到一片华硕P5Q的主板,开机就跑码,开始跑98 d0,再跑60 36,最后到了1d 60就停下了,主板上各处电压都有,以为是内存的问题,换了一根还是一样的,再量内存的spd,119脚,120脚,都有3.1v左右,1脚有0.9v,都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给位大师帮帮忙啊。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你换显卡试没

网友A:
插不插显卡都一样

网友:
给位啊,出出主意啊,快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不插显卡都一样

你什么都不插,就插cpu试试看,或者清洗一下插槽看看跑码正常不?我以前遇见类似的,都是这样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都不插,就插cpu试试看,或者清洗一下插槽看看跑码正常不?我以前遇见类似的,都是这样试的

只插cpu也一样,跑1d 60,我现在准备去焊北桥

网友:
有心修板,无力回天。焊完北桥还是一样,顾客已经拿走了,谢谢给位的帮助。

网友:
唉 真是个困难的问题

网友:
人家上边回复已刷了,你还让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