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CPU复位到产生ADS#信号中间有那些信号流程

楼主(2012-08-09):
前天接到一台ASUS的机器,板号A8JP。CPU 供电时钟复位全正常,电流到0.58左右,三四秒掉电,可以再开机,一样的现象;不装CPU电流到0.45左右,其它现象一样。确定CPU没有ADS#,刷过BIOS不行。有一片一样的好板比较,CPU 所有AD线正常,REF电压正常全括北桥的供电全部正常。
真心的不知道CPU复位后产生ADS#还要那些条件,真心请求各位高手指点。不想盲目的焊桥。

网友:
说实话,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人太清楚。除非BIOS工程师才知道。我们做维修的只是大概知道。

网友:
CPU RST#结束后,将由CPU开始引导软启动,首先CPU会检测FSB是否可用,通过DBSY#总线忙,控制信号的高低电平值,此时应为高电平(底电平有效,高电平无效,总线不忙)
于是开始从FSB的A0-A31(64位CPU是A0-A63),发出寻址信息,寻找BIOS首地址0000000H发送的同时 ADS#地址选通信号量为低电平,控制BQ接受,BQ收到后会先经内部译码器处理(频率转换 位宽转换 电压转换)生成适于在内存总线 显卡总线 PCI总线传输的寻址信息,然后发送出去,由于BIOS在NQ方向所以在内存和显卡的寻址信息时不会有回应的,属于无效通信,发送给NQ PCI总线的具体过程为:BQ先发出IROY#主设备好信号低电平
NQ若正常回应TROY#从设备好信号低电平,而后开始发送,发送的同时,FRAME#帧周期信号伴随传送每一帧而不停地跳动几下,NQ收到寻址信息后也是先交给内部译码器处理,生成IDE PCI ISA可以传输的寻址信息,并且可知去IDE PCI 的信号属于无效信号通路,只有ISA一路有效。
NQ先发出X-BUS#总线任务,控制信号低电平给BIOS芯片22脚片选端选中BIOS开始工作,而后由于ISA的A0-A17送来16位寻址信息给BIOS,寻址信息进入BIOS存储区后与0000000H地址编码对应,有无说句文件,无则停止,有责通过BIOS24脚允许输出控制,输出低电平,是NQ接收ISA D0-D7的8位DATA程序文件,NQ接收后,先由内部缓冲区升位至16位给ISA总线,再由译码器处理生成32位DATA给PCI,而后将发送给BQ。
同样先由NQ发出IRDY#,BQ回应TRDY#,于是发送。发送的同时FRAME#闪动几下,BQ收到后,会立即送给CPU,CPU收到DATA后,会进一步执行POST 中断 引导等操作。

网友:
研究这个流程意义不大。基本上来说,CPURST#之后的事情就不是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了。需要高端的示波器才可以跟踪到。

网友:
更准确的设置了一下示波器抓波后,测出CPU产生了ADS#信号;不过只是一个波型信号。而且LPC总线也瞬间有波型就停了。可以肯定CPU已经工作了,问题应该在南桥和LPC总线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