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2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2-08-09):
电脑型号:BENQ joybook s32w-HC26
版号:DAOD8SMB8GO REV;G
故障现象:有触发电流跳变到0.2A维持3秒左右掉电。
拆机测试:各路电感对地无明显短路。无进水,无明显损坏。
维修过程:电流表上电,测试各路供电,当测到cpu时候,无CPU供电。
测供电芯片,开启脚vr-on无电压,对地为400多,不短路。

追查vr-on来源

IO没有发出VRON。根据时序,HWPG正常后才会发出VRON
测试io

追查HWPG来源

故障锁定了  PU5损坏。

接下来就是郁闷了,找遍了板,没有G9338,放弃自然不干,改线!!
恰好手头有块lenovo C430A 看见C430板子上的 sc4215

下面就是利用SC4215改出的1.25V图中为BENQ的图纸
1-8个数字表示 SC4215的连接。

其他脚接GND.
去掉原版上的PU5,按上图改好,测试机器,一切OK/
上图看真相:

补充内容 (2012-8-10 21:07):
实物图已上传到了 9楼

网友:
楼主好强啊  咱还没到可以改元器件的能力  必须加分

网友A:
不会吧找不到g9338,搞不懂。

网友:
什么情况,LZ这个想法应用 不错

网友:
楼主强大啊。都发展自己改造的地步了。羡慕啊

没有办法 没有一样的元件 这个是下下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找不到g9338,搞不懂。

嗯 不好找 我这没有

网友B:
楼主,上电时序能不能讲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电时序能不能讲下,?

图纸 第三页有时序

网友:
这个电 路改的,看着这么多的线都头疼!把一个复杂的电路给简单化了,可是去增加了许多烦人的线!估计时间长了会有杂波!

网友:
高手啊,看不太明白,有点乱,这不是我装的那个吗

网友:
高手啊,向手看齐!!!

网友:
还能改元器件 真是强大啊 佩服

网友:
LZ 太能干了。以后要多多的发贴,让我们学习

网友:
还不错,思路清晰,广达特色机型。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时序就是硬道理   支持

网友C:
问问你有X88S的图纸吗
天意wx
老朋友 我刚才找了一下 没有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问你有X88S的图纸吗
老朋友 我刚才找了一下 没有啊

网友:
嗯。供电方面出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啊。支持。

网友:
楼主,本人羡慕,嫉妒,狂想成为你这样的高手。转正后的第一个回复,送给你了。望楼主越修越精通。

网友:
太狠了,要是我就买一个,呵呵。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改线路我很擅长啊,不过还是没Lz强大,学习了

网友:
此帖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有水准,有想象

网友:
好强大。不同的芯片都能改造啊。

网友:
楼主要广发贴啊。

网友:
呵呵。。思维很好的。。。就是看到那么多的线。。头就大了。。不过楼主的精练还是学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