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11暗屏维修 板号:820-2054-B

楼主(2012-08-09):
苹果A1211暗屏维修  15寸的屏 板号:820-2054-B   可以开机听到声音还可看到很暗的影像,就是无背光。找了一天也没找到这个图纸和点图。,只有M75 A1226的图纸820-2021-A的图但是不一样那个是965芯片组 G84-600-A2显卡 。 A1211是945芯片组的ATI独显好多地方不一样。不知哪 位同志有这个机器苹果A1211  820-2054-B的图啊?? 有就分享一下啊。。。顺便我看了下M75的图纸发现屏接口电压供电就3.3V,再又去测了下A1211屏接口右边倒数2,3脚发现到了一个6脚P型MOS管发现其供电输入脚是连到反面一个电3.3V的大电感上的啊,这说明屏供电是3.3V啊。 问题、是怎 么没有12V的供电呢,难道还有另外的高压条的插座?
问题是苹果机的屏高压条难道3.3V就可以工作了吗?一般的LCD屏和LED的屏不都要12以上的供电的啊,。。。。有谁知道吗?

网友:
液晶屏是3.3V供电,但是高压条至少,也要5V吧,你这12v,应该是高压条的供电,
屏暗,这机器,应该是lcd的灯管背光的吧,先用外接USB高压条,试试

我就是说没有找到5V以上的供电脚啊,,,图上屏接口也没有啊

网友:
是LED的还是LCD的屏呀,应该有个主供电的

网友:
很久没有修到APPLE了!

网友:
为什么只有3.3V的供电呢??没有高电压呢?屏怎 么发光啊?

网友:
应该是高压开启信号没有到吧,今天我就修了一台暗屏IBM的机器,换屏,换高压条都不行,最终在屏供电上拉了一个3.3V高电平,OK!!!

网友:
已修好,是LCD的屏  高压条和灯管全换了!  不过屏还是非常难拆的,搞不好就拆坏了....

网友:
修苹果果心理压力比较大

网友:
我修到过新机的苹果高压供电要14V左右呢

超薄的都 是26V以上!!

网友:
还有28V的呢

网友:
正常情况下供电是12V的

网友:
请问 你那个屏是LCD 还是 LED  是LCD的话点一下灯管 是LED  用LED的高压点一下  这些都从简单的开始   有必要拆主板吗?  不过 你能拆下来  挺厉害的  我还没拆过

网友:
是LCD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