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的学员之毕业一周(维修经验整理)

楼主(2012-08-09):
从迅维出来一周了,刚开始修板慢些,但好歹板子是修出来了。

这东西都是熟能生巧,以后修的多了,相信也就好了。

应几位同学和李哥的要求,修出来的板子做个总结,对自己,对别人,都好。

1.hp上电无显,电流正常。

内存有波,擦拭内存,上机ok

分析:笔电长时间放置,内存氧化引起的上电无显

2.英业达,无待机,不触发

隔离未过,LM393损毁,LM358代换后OK。

分析:LM393将适配器过流信号和基准电压进行比较,开启隔离。LM393老化不良,未能输出正确的逻辑

3.T410,无待机,不触发

隔离未过,TB62513无3V线性,电池电压检测信号BAT_VOLT无电压,R1烧毁,更换R1和BD4176KVT后OK。

分析:第一个隔离管PQ34未过,查TB的DISCHARGE,,-PWRSHUTDOWN,这两个信号都受TB控制,TB的两个工作条件是VREGIN20和BAT_VOLT。

4.G470上电无显

电流正常,刷BIOS后,内接有显

分析:联想的新机都必须接内接。外接不显

5.ASUS  K43SV 上电无显

电流正常,BIOS闪波,刷BIOS   OK

分析:CS#闪波,说明ADS#信号已正常到达BIOS读取程序,后续无波说明程序不对,无法正确进行自检。此外华硕I系列主板都是点火BIOS,需用WINHEX进行提取、合成才可使用。

6.CQ40  板号LA-4103P    上电0.6,无显

rst#,pg都正常,ADS#有环境电压,无波,INIT#也有,CPUCLK不正常,更换时钟芯片后ADS#正常,但FRAME#仍然无波,更换NB后无果,拆除外设后无果,遂更换SB后OK。

分析:VCC/CLK/RST#/PG/INIT#都有后,且CPU是好的,ADS#才会正常送出。确认了NB/FSB/DMI/PCI的外设都是OK的,遂更换了SB。此板是SB内部PCI或LPC模块损坏导致FRAME#无波,更换后OK。

7.ASUS   EPC  板号1005HA,   上电0.3,无显

CPU的 RST#  PG 都OK,FRAME#无波,重植CPU/NB后无果,更换SB后OK,

分析:同LA-4103P的一样,都是FRAME#无波。此板是BGA的CPU,无法测得ADS#、无法判断FSB,按通病优先处理CPU/NB,更换SB后OK。

教训:以后只要CPU的条件OK,FRAME#无波的,要优先更换SB。以免浪费时间。

楼主不错, 很努力啊!
看来楼主很努力呀!

网友:
好样的,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记住了不跑码应该查什么信号了谢谢楼主!

网友:
华硕I系列主板都是点火BIOS,需用WINHEX进行提取
1.html

网友A:
涉及到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的。没通病或者经验的时候,从简到繁修从易到难,先刷BIOS,再SB,最后才北桥。呵呵

月饼老师一语中的

网友B:
先南后北再脚座,刷了BIOS干I/O。

网友:
可见SB最容易坏 一般NB不会坏

网友:
厉害 呵呵 我硬启动之后都不怎么会处理

网友:
好经验啊,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我刚毕业的时候,可没你牛哦

网友:
是啊,我是BIOS,NB,外设,最后才是SB。中间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涉及到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的。没通病或者经验的时候,从简到繁修从易到难,先刷BIOS,再SB,最后才北桥 ...

顺序错了

网友:
什么时候我能成为真正地维修高手呢。哎努力

网友C:
刚出来就能像楼主这水平的却是实属难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出来就能像楼主这水平的却是实属难得啦。

不管到哪儿学,得认准讲师!跟着喜哥走,不想学会都难!!

网友:
项目嫉妒恨 就是基地太远了  没法去啊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好学的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南后北再脚座,刷了BIOS干I/O。

哈,你说的也太经典了吧

网友:
还是基地出来的啊

网友:
思路有就排除吧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啊,望楼主以后多发点这种贴

网友:
什么时候也去基地学一学

网友:
韩老弟,希望看到你的后序.你真是太猛了,天才少年.

网友:
高手哇。我只会哪里不爽烤哪里。烤不好就换板.....

网友:
INIT#
FRAME#
ADS#、
这三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这刚毕业就这么牛。。这些信号好多都不懂。我也是学徒,没用过示波器,看楼主频繁的使用波波修好本本,好羡慕啊。我都是自学的,我也感觉北桥和南桥,IO相比的话,坏的几率小,所以一般也是从IO干到南桥

网友:
LM393损毁,LM358代换后OK。 偶新手来的,358可以代换393?

网友:
给我的感觉是维修界的又一个人才又将诞生!

网友:
讲的好,一般南桥不散热又管理外设,所以坏的概率还是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