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上个月做的变频恒压供气的项目

楼主(2012-08-10):
(图片)

网友A:
这个项目是上个月做的压缩机节能改造和恒压供气的项目。

  用途:压缩机客户是用来提供生产用气的,因为客户的生产线上有汽缸,气动阀,气动执行机构等。

项目的目的,也就是客户的需求就是节能,减少压缩机磨损,其次利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器拖动电动机实现闭环控制,恒压供气。

这个项目当初有点难度。差点就流产。 因为客户压缩机是英格索兰的,也算是国外大厂家的。购买的时候买的是工频机器。在十几万。 厂家改成变频需报价要13万元。而且厂家不建议客户自行改变频。不但不提供技术支持。改动太大,还会失去保修。因为机器是新买的。

方案设计:

首先到客户现场进行调研。 客户实际用气最大是9立方, 客户为了后期有可能增加设备。压缩机选大了一个等级。 是13立方的压缩机。就是可以提供13立方的压缩空气。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客户生产用气要求7.2公斤。这时候,压缩机就出现了大马拉小车的情况。在这种螺杆式压缩机上。叫做“加载”和“卸载”在加载的时候压缩机做工,提供生产用气。在卸载的时候。 压缩机进气口阀门接近关闭。相当于把进气口堵住。然后螺杆压缩机进行内循环。不供气。 加载的时候压缩机工作电流在160A的电流。 卸载的时候工作电流在70A左右。 这个卸载模式是我想不通的。 卸载的时候压缩机进气口关闭。这时候相当于把人人的嘴捂住呼吸,应该负荷更大。电流不变,或者增大。  螺杆式压缩机这种内循环方式电流尽然下降这么多。虽然在卸载的时候电流有所降低,但是这部分还是无用功。在浪费电。还耗能。  节能设计不光是考虑节电。还有就是,利用变频器降低了转速以后,电动机和螺杆压缩机的转速低了。磨损自然成倍减少了。还减少了很多维护,维修费用。以及一些磨损件的损耗。这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这种压缩机在维护一次,费用至少在2万以上。

     其次,在用户使用的时候,因为压缩机功率大产气量大。基本上是加载一分钟,卸载五分钟。 卸载的时间很长。 做无用功的时间很长。 所以做变频改造效果应该很好。

客户电机为75KW,本来变频器想选大一个级别的。但是资金有限,也咨询了厂家,厂家说没问题。 也选择了压缩机专用的变频器。  因为压缩机属于重载设备,重载启动。 既然厂家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其次,要做闭环控制。就要用到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选择了1MP的。4-20毫安的。其次还要用到PID表。 就选择了一个自带PID功能的变频器。

然后就是订货。。。。。。。。。。

  订货的中间不断的研究压缩机工作原理还有以前别人的改造案例。 总结了几点。

网上的人说:

1.就算改变频。但是要限制最低频率,最低频率不能太低。否则压缩机油循环不好,容易从进气口喷油出来。

2.PID的三个值的设置很重要。现场和环境不同,没有可以借鉴的。

3.也是最头疼的,英格索兰压缩机自带一个智能控制器,很智能。 我就被害的一个晚上没睡好觉。  智能控制器,带很强悍的检测。 比如相续检测,三相平衡检测。还有在加载和卸载时候的电流监测,出问题都会停机报警等等。  我因为要装变频器改线路,停机把压缩机的供电电缆 70MM的电缆剪掉了几米。然后做好线鼻子接好,再开机就报错了。报“三相不平衡错误”。当时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我以为是我电缆没接好,或者是相序接错了,反复的接线,倒线。都报错。 当时一身冷汗。 客户找上8点钟就要生产,要用压缩空气。如果投用不起来,后果是很严重的, 另外一台备用的压缩机也是坏的。 然后反复的研究控制器里的参数。都不行。 后来把这个检测功能关掉了。白天勉强能用了。但是关掉有点心虚。怕烧机器,十几万的设备啊。  70MM的电缆手腕那么粗,好硬的。折腾了一晚上,体力加上精神上的压力。累的筋疲力尽。 第二天供货商工程师过来了。折腾了一天,也不行。后来工程师咨询了厂家。这个功能本来就是关掉的。 NND,折腾人啊。坑爹啊。我就断了几个小时电,就出现这个问题。 我怀疑控制器里的电池是坏的。我断电后设置归零了。那个相续不平衡功能默认是打开的。

     后来客户把旧的备用压缩机修好后,我就开始大胆测试了。 但是在测试前,我也狠狠的恶补了一下螺杆压缩机的原理和操作注意事项。 还有压力容易的注意事项。还有压力的极限值。 因为我要改控制系统。到时候玩意失控。压力失控很有可能把储气罐打爆。 75KW的压缩机。压气速度很快。 每次测试放气的时候放气的声音都震得耳膜疼。一疼就是个晚上。  还有就是160A的电流啊,要保证供电系统,电机,机头不损坏。

     研究完成后,就开始改造。 改造压缩机厂家是反对的。不赞成的。 有可能失去保修。所以我要研究改动最小的方案。能够及时恢复原样的方案。  但是供电电缆是70MM的电缆啊。跟钢筋一样。施工很难啊。

      后期先尝试的改了一下。但是发现了更大的问题。 因为只考虑的用户用气最大的时候的情况。 这时候变频器频率也就在30多HZ。都算正常。 但是当快停产,客户清洗设备,管线的时候,用气量很小。小到变频器会停机。 停机后在启动就麻烦了。 因为在再启动的时候,管线的压力在7公斤以上。这时候压缩机启动阻力很大。 变频器在启动的时候到8HZ的时候就报过流了。 拖动不起来压缩机。。。。。。。。。。。。。。。。。。。。。。。。。。

        解决方法就是把最低频率设置的不低于8HZ。不让电机停机就可以了。 但是试了很多次,调试了很多参数都不行。还是要停机。保持不了8HZ以上。因为是周末。厂家不上班。我又研究了1天多还是一样。 人也是筋疲力尽。  报过流是很严重的。有可能烧毁变频器的。  如不能保证频率在8HZ以上。就只能更换变频器了。选大一个规格。就可以了强行拖动了。  但是75KW是这个级别的变频器里最大的功率的了。 再大就是115KW的。就是另外一个级别的。价格贵很多。项目会赔死的。  当时心情很失落。 等到星期一厂家技术人员打来电话,说在PID模式下,最低下限频率是没作用的。因为和PID是冲突的。 要不然就只能再加PID表。 要不然就更换变频器了。

     后来再研究了变频器的参数后,还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很艰辛啊。。。。。。

  现在客户用了一个多月了,一切正常。 每天节电在300多元。 气压可以恒定在7.2公斤。很稳定。效果很好。

  图片是我还在测试的时候的照片。线都没有整理,很乱。 不是最后的效果。大家凑合着看把。

   其次客户的厂一年后要拆迁。政府不让有大动作。 工程只要满足使用就可以。

  虽然一些细节做的不是很正规。但是质量,和安全性是没问题的。图片用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凑合着看吧。  还有工程客户要求控制成本。很多地方不是很完美。 不是我们活做的不漂亮。只是为了控制成本。 比如说这个活里面桥架是客户提供的旧的,而且不够,还缺附件,还是从室外废铁堆生锈的。 配电柜。能用就性,不需要设计那么复杂。最的很符合规范的活也很多,但是客户单位比较特殊。不便于发图片出来。

网友:
用的是当时东芝的产品,很稳定,当时工程造价很优惠。 感谢楼主分享成功经验,多多支持!!
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75KW螺杆机改变频,做个铁凳子给变频器座着,用外部PID表恒压设定,闭环控制,还可以手动、自动切换运行。空压机房一共三台75KW,两台变频可切换运行三台空压器的其中两台恒压运作,使用至今...

网友:
这设备看着就觉得恐怖,160A电流 ,70mm的电缆,推空气开关,送电都觉得恐怖。不知道那年才有机会看一次完整的施工过程 ,这工程说啥也不接,接工程的时候报价都觉得恐怖。

网友:
每天节电300多,这个应该能收个10万利润

网友:
呵呵 肯定军工企业 否则不会这么搞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改得这么麻烦,我以前也是搞工业控制的,你第一个图纸只是个原机器的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既然你有加变频器了星三角降压启动完全就没用了,还有空压机用PID我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现在的变频器大部份就自带PID功能,既然你又装了4-20MA压力传感器,你可以外接个电位器再接入变频器,这样有个调节作用.还有我觉得你就用个压力开关应该也能做出来,变频器不是有多段速度控制功能吗,设二段速度应该就行了,气压不够时打开一段速度,这段速度定高些,把这段速度的加速时间设长一点点,这样电流不会忽变,对电机也有好处,气压过高些打开个低速,开个低频率保持电机不停就OK了,如果用PID控制我觉得效果还不会太好,为了保持那一点气压变频器过快的加减速运行哪会节省多少电,而且现在变频器自带的PID控制效果本来很鸡肋,定位准不准也真的很难说,做得比较好的富士变频器好像有外加块富士自产的PID板效果很好,还有就是用爱默生有款带PID功能的变频器,我以前在电线厂拉线机上用这2款变频器不外加PID控制板能做出来,其它牌子不行。还有种方案成本会高些,如果你会PLC编程也会很简单,必经PLC里面控制信号很好处理,我估计用比较+运算指令就能编出来了,再加个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后气压范围还能调整,如果用西门子有款小型PLC自带有输入输出D/A转换模块比较省成本,要用三菱PLC和三菱变频器更方便,加个485通讯就能在PLC用控制变频器开停和加减速了,不过三菱的变频器超贵,我一般不考虑。用PLC+触摸屏做出来比较大气,控制方法想怎么编都行,灵活性大没什么局限性,就是成本会高很多.如果只是为了省电,我感觉用我刚才说的用个气压开关+变频器方案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而且简单,调试方便.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些功能.

网友:
“既然你有加变频器了星三角降压启动完全就没用了”,楼主已经用变频器实现了软启动功能,所以我想那个图只是摆设而已。

网友C:
这帖子发这里来不知道是不是做广告,对我们一点用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改得这么麻烦,我以前也是搞工业控制的,你第一个图纸只是个原机器的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既 ...

1.我说了,客户压缩机是新购买的,客户才用了一个多月,都还没用顺手呢,还没过保修期,厂家是不愿意客户自己改变频的,厂家改变频报价13万,威胁客户说如果改动就不提供质保,你看到的星三角启动是原来带的,只是交流接触器没有拆掉。 并不是说我还在用星三角启动。 我做的改动不是麻烦,是最小的。

2.用PID大材小用? PID成本高,还是PLC成本高? 我用的就是变频器内部的PID功能。 其次,我想问,外接电位器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给变频器给定频率? 如果就算要给定频率靠面板的按键也能很方便的给定。其次是,既然是闭环控制,那么 变频器的频率给定当然不是人用电位器给定的, 当然是压力传感器给定的,如果是人用电位器给定的,还叫自动化控制吗?
3.还有就是你说用压力变送器不如用压力开关好。那么请教一下,压力变送器输出的是4-20毫安的模拟信号。范围很广。  压力传感器就一个开和关。 线性信号。和开关信号。那个控制的好? 4-20毫安的信号才可以和变频器频率做闭环控制。    你说的压力开关,根本无法实现,如果用压力开关,按照你的方法,根本就没必要花那么大的成本安装变频器, 利用压力开关,压力低了三角形运行, 压力高了星形运行就不就OK了嘛。   还有就是,75KW的压缩机,你是否接触过? 知道压力增加有多大多快吗?惯性有多大知道吗,  你的压力开关检测的压力永远是滞后的, 你所说的控制永远都在动荡。

4.PID, 只要是个PID功能就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因为在这个控制上用了很简单的功能,只要是个PID就能实现。 只是你没掌握好 P,I,D三个值 而已。 这个现场我和客户经常现场反复的调试 把动荡周期,跟踪灵敏度。等等已经调试的很好了。  客户也是很懂的。 糊弄不过去的。  其次,只要带PID功能,肯定带A/D。

5 .还有就是你说用4-20毫安做闭环线性控制电流控制波大大,不省电, 多段省电,这个我实在无法理解,请指教。
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帖子发这里来不知道是不是做广告,对我们一点用没有

广告,我在这里做广告有用吗, 我固定客户的活都做不玩,本城市的都做不完,其次,这里论坛里会有我的客户吗?   有没有用,只是我们不是一个频道的,哈哈。。。。。。也许将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帖子发这里来不知道是不是做广告,对我们一点用没有

还有就是我不做任何产品的代理, 谁的东西质量好,功能好,价格好,我用谁的。。。我也是他们的客户。我也是利用卖产品卖技术,卖服务。 如果客户单独要产品我还不卖呢。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我说了,客户压缩机是新购买的,客户才用了一个多月,都还没用顺手呢,还没过保修期,厂家是不愿意客 ...

如果只是省电,对空压机来说,PID真没压力开关好,我以前工厂董事长也是要我改,2种方案我都试过,经过过电表,PID控制还没压力开关省电,当然我对你的项目只是给你提建议,采不采用是你的事情了,如果你常接触空压机肯定也不会说我方法错了.压力开关不存在不稳定,在没加变频器之前,我估计市场上90%还是采用压力开关。用PID对垣气是要精确点,但换个角度看,你把气压定在7.2,气量一下就加速,加减速肯定会频繁吧,只能说对气压精准,对省电除了启动时会省些,其它省不到哪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省电,对空压机来说,PID真没压力开关好,我以前工厂董事长也是要我改,2种方案我都试过,经过过电 ...

问题是在使用压力变送器的时候,变频器的频率是根据气压的波动以及HZ的频率在变换和跟踪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值。都是成比例的线性。 电机在很很缓慢加速,减速。而且客户用气量波动不大,何况还有储气罐。 频率基本上都是稳定的。 不存在急加速,和急减速啊。 电流是没波动的, 如果用压力开关,顶多用开关量让变频器运行在某个段。这种段调节的方法不精确啊。 还是会出现压力超过规定值,压缩机就进入卸载了。进入卸载就是白做功, 怎么节能呢? 还有就是75KW的压缩机压气速度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在使用压力变送器的时候,变频器的频率是根据气压的波动以及HZ的频率在变换和跟踪压力传感器的压力 ...

你忘了压力开关也是能调的,还能调范围,调成比原机卸载时早点就行了,启动也能调的,里面调2个弹簧的松紧度就是调启动和停止气压点.如果再把变频器设2个速度,启动时加速时间调长些,我以前一般设2分钟,2分钟加速到50HZ,停止时设个低速.保证电机能运行,又最省电状态就行.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点评):
虽然压力开关控制气压是可行,但是变频恒压供气的控制性能,要比变频节能供气(区间控制)更稳定好用。 首先气压稳定,车间用气量本来就不稳! 其次电机转速稳定,不容易产生区间控制的振荡问题,所以系统的输

网友:
虽然压力开关控制气压是可行,但是变频恒压供气的控制性能,要比变频节能供气(区间控制)更稳定好用。

首先气压稳定,车间用气量本来就不稳!

其次电机转速稳定,不容易产生区间控制的振荡问题,所以系统的输入输出电流稳定。

网友D:
PID和压力开关两种控制方式到底谁省电,这个倒是没有一个绝对的,应用条件和调试设计参数决定。
都是建立在变频调速的基础上,至于要稳定,还是要可靠;要经济,还是要健全,都要取舍。
内置PID功能也是因机型而论,这个貌似台达的B,而如果用其它品牌就会有差异。
比如我们在珠海某纺织集团,用三菱E700做的内置PID恒压供热水,和在中国移动大楼的台达F外置PID冷却,性能上就有差异。内置PID的表现就又比不上那款外置PID控制器的方便、准确、稳定,而外置控制器又没有三菱内置PID来的简单、傻瓜、好弄。

网友:
用仰望的目光看完了贴子,觉得好赚钱的活,不过离我好远,隔行了

网友(点评):
每个行业都存在很强的竞争,在工控行业,很多工程真的是赔钱买吆喝,因为都在价格战。 如果您想赚个大钱,建议您去大西北、新疆、内蒙古,因为那里竞争没有沿海地区激烈。 大项目也多,只要你有资本,能吃苦,赚钱

网友(点评):
赚钱机会很多,我们吃不了苦,所以不敢去和弓长王其他们做邻居。只能在这里为他们鼓掌助威。

网友:
引用 网友D:
PID和压力开关两种控制方式到底谁省电,这个倒是没有一个绝对的,应用条件和调试设计参数决定。
都是建立在 ...

PID里面引伸出了很多PID变种,但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变频器内置还是外置,如果都是用的经典PID算法,那么其控制结构都是相同的。变频器内置PID本就比较简单,目的是为了通用,而外置PID调解器针对各种不同的被控对象能提供最适宜的PID控制算法,当然效果要好些。但是PID最后的效果,除了算法外,对3个参数的选择往往是最难的,需要丰富的现场经验才能得到好的结果。

网友(点评):
这才是行道之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项目是上个月做的压缩机节能改造和恒压供气的项目。

  用途:压缩机客户是用来提供生产用气的,因为 ...

不知道楼主开始选型的时候遇上了哪个台达的工程师,瞎整。
螺杆空压机变频改造通常都会放大一个档选用变频器,虽然台达B系列过载能力还可以,但和这种负载的启动特性相比,无法胜任。再则,75kW 上面还有90kW级别(W架构),谁说要上110kW的?为了节约这6000块钱,8Hz下不来,这节电量又少了几个点,利润下降不少吧!

网友(点评):
B系列的台达虽然算法先进,但是它的低频过载能力真的不能恭维,没有A系列作的好。 因为它的模块、电容等硬件水平缩水的。不但它,其它同档次的机器一样,比如三菱的A系列、富士的G系列,都如此。

网友(点评):
螺杆机同功率配置是可以的,但不是现在市场上的街边货。我们做的其中那个两台75kw变频切换带3台75kw螺杆机已经服役了快十年了,其中明电舍那台变频大概有十五年高龄了,就我们七年前修理过一次,另外的到现在没修过

网友B:
这种垣气要求不算高,我以前做过电线厂拉线机的难度才大,拉出的铜线头发般大,收线轴的转速不同步就拉断,内置的PID就爱默生和富士的能用外,其它都不行,三菱台达的也不行.必须外加专用的PID板,其它安川普能之类的更行了,加减速时间都达不到.还有98年我在广州大美高(香港大同公司新开的一个部门)就是专做注塑机节能,记得那时反应最快的就是富士的.三菱和东元的还行,其它牌子都不行,做个产品出来会慢一秒,别少看这一秒,一天下来就少很多产品了,就富士,三菱,东元能同步.不过有这几款都贵。

网友(点评):
拉丝机是瞬态响应有要求,要满足张力控制和速度控制相结合,其实体现出来就是变频器的算法如何控制电压满足电流检测☞与目标值的运算关系。只说品牌是不行的!这些产品都有不一样的定位,比如它们的通用机型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垣气要求不算高,我以前做过电线厂拉线机的难度才大,拉出的铜线头发般大,收线轴的转速不同步就拉断,内 ...

拉线机有专用变频器。。。。。 还有专用的控制系统, 用一个简单的变频器加PID肯定不能胜任。  这2个没有什么可比性。我的i目的是节能,减小压缩机磨损,其次是恒压供气。 恒压供气系统有储气罐。所以对变频器要求没那么苛刻。  其次。变频器大同小异。尤其是国产的。除了质量,和用料不足以外,功能上,不见得比国外品牌差, 许多年前。还没国产的变频器,但是如今呢。。。国产变频器如雨后春笋。就算是抄袭和仿造。功能上绝对不亚于国外产品。  PID就是那个个玩意。看用的人怎么去用了。。。。  P,I,D的取值很重要,完全靠现场的反复摸索和经验。

网友:
要求精确度, 步进电机+伺服器+编码器,岂不是更精确。 我在包装和印刷行业遇到的都是着这种模式。
  要求精确,变频器是不能胜任的, 机械惯性和刹车变频器在传动方面肯定不如步进电机+伺服器。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伺服器+编码器 真的不知道能这样子组合,愿闻其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垣气要求不算高,我以前做过电线厂拉线机的难度才大,拉出的铜线头发般大,收线轴的转速不同步就拉断,内 ...

拉丝机对变频器的要求本来就高,收线轴的转速不同步肯定容易拉断,但你说三菱和台达达不到要求,我不太认同,三菱做变频器和富士差不多的时间,实际三菱比富士做得更好,从三菱的伺服器就能看出。
至于爱默生就不说了,变频器出道比台达还晚,技术实力还赶不上台达,更谈不上比三菱更强。
只能说明,变频器选型和方案有问题,其实这个应该使用力矩功能,让收卷筒对铜线的拉力恒定,这个调节是变频器内部软件实现的,不需要外部PID参数调解。你列举的几个品牌都是变频器里的大牌,谁都能做到你要求的功能。
其实变频器做的好坏,看厂家的伺服器性能如何就能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丝机对变频器的要求本来就高,收线轴的转速不同步肯定容易拉断,但你说三菱和台达达不到要求,我不太认 ...

也不是说台达不如爱默生,只是爱墨生有款是专门针对拉线机设计的变频器.参数很好设定,调试也很快,台达就没有,三菱A系列的我也试过,用内置的PID都达不到要求,必须加外置PID板或加PLC才能用.

网友(点评):
用错机器啦! 别说机器不行, 不能拉马儿去犁田,拉驴子去抓奶,拉牛去赛跑,拉羊去拉车! 小时候咱不懂事,还真骑了一次猪,摔下来流了一鼻子血之后就永远记住了这个道理!

网友:
你们都是个个的高手哦  我这用的空压机是22立方的  还有个10立方的  气压都还不够用的哟

网友(2012-09-11):
拉丝机是瞬态响应有要求,要满足张力控制和速度控制相结合,其实体现出来就是变频器的算法如何控制电压满足电流检测☞与目标值的运算关系。只说品牌不够的!这些产品都有不一样的定位,比如它们的通用机型是用来满足一般通用场合的要求,比如响应要求很慢的恒温、恒压、恒流量等等不需要高响应速度的场合。而且它们标注的很清楚:泛用性变频器。

网友:
固然,比如三菱的A740高性能型变频器,它具备比富士和艾默生更多的扩展功能,都是为了能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艾默生具备了用于张力控制的专用型变频器,可以实现张力控制、锥度运算等某些行业需要的功能,就比如拉丝行业,它就可以实现高速运算和比通用机型大一级的功率储备,还有...。
比如还有国产正弦的产品里面,有开发配置专门为拉丝机应用的专用算法和控制参数,可以更加适合您所说的。专门的行业应该用专用的变频,不要迷信品牌!!!

网友D:
请问:应该是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   没听说过步进电机+伺服驱动器。

伺服驱动器,比通用型变频更简单,只是功率余量大1~2档,和高性能型变频器运算速度相似。

伺服电机比交流异步电机体积小,是同步电机,惯性小,响应快。如果要求响应很快采用它,否则大功率用放大一个档~2个档的  交流变频+编码器+交流异步电机,一样可以做高速响应!!!

打开伺服驱动器,里面的结构仅能和简易型的变频器相比,无需迷信伺服,了解了就不神秘。只是目前资料太少,价格贵,大家不熟悉而已。

网友D:
螺杆机同功率配置是可以的,但不是现在市场上的街边货。我们做的其中那个两台75kw变频切换带3台75kw螺杆机已经服役了快十年了,其中明电舍那台变频大概有十五年高龄了,就我们七年前修理过一次,另外的到现在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杆机同功率配置是可以的,但不是现在市场上的街边货。我们做的其中那个两台75kw变频切换带3台75kw螺杆机已 ...

我现在也基本上已经放心了, 我们给甲方给了一个红外线测温枪。经常检测变频器和电机温度。  其次,在变频器的配电柜上加装了4只风扇。 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都没问题,应该是没问题了。 我就怕变频器满负荷工作过热,对整流模块和IGBT损害大。 其次就是低转速电机过热。

网友:
对!楼主想的很是周全,

网友:
台达B系列体积比较小巧,满负荷的时候发热较大,必须保持控制柜风循环要求。新疆内蒙温差很大,热的时候比我们沿海地区更厉害,冷的时候还结冰。(我们这里的南方没结过冰)

网友:
新疆地区真好,这么简单的硬件条件就能做项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应该是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   没听说过步进电机+伺服驱动器。

伺服驱动器,比通用型变频 ...

拿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的硬件来比较两者的差异,显然不太妥当。
伺服驱动器其本身的硬件结构就是一台变频器,高性能的变频器可以具备伺服驱动器的一些功能,但它不能称为伺服驱动器。
准确的说伺服器应该是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的成套统称,如果单独的把伺服驱动器从伺服系统中割裂开来和变频器对比,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看看大多数厂家的分类就清楚,伺服驱动归类为“运动控制”,而变频器归类为“驱动器”,两者的目标不一样,伺服驱动从名字上就能清楚它的主要目标是“跟随”,具体来讲就是 速度、力矩、位置对给定的响应。而变频器着重于“驱动”,具体来讲就是能量变换,由电能变换为机械能。看看伺服驱动有多难,从国内厂家能提供的最大伺服功率就能清楚,数十千瓦的伺服都相当困难。相反变频器不算高压变频器也能提供数百千瓦,甚至数千千瓦的功率等级,从中可以看到两者的差异。这个差异主要是由于电机的限制,而不是驱动器。西门子驱动器在轧钢上的典型应用可以看出,也可以称为“伺服”,但西门子仍然称为 驱动 。
高水平的伺服能达到何种水平,形象一点来说就是电动机 一年转一转;一秒可以从0加速到最高速度,然后从最高速度变换为反方向最高速度,这个过程可以达数十次。
伺服驱动器最神秘的不是其硬件结构,而是其控制算法,控制算法的差异才是导致伺服性能优劣的主要原因。

网友(点评):
对! 伺服系统是驱动的升华, 它的DSP芯片还是国外生产的,因为老外掌握核心技术。 我们现在接触到的还只是一些低端的伺服系统。 三菱伺服驱动器的DSP芯片脆弱,因芯片损坏至今还没有能够买到可以更换的这些备件。

网友:
对! 伺服系统是驱动的升华, 它的DSP芯片还是国外生产的,因为老外掌握核心技术。
我们现在接触到的还只是一些低端的伺服系统。
三菱伺服驱动器的DSP芯片脆弱,因芯片损坏至今还没有能够买到可以更换的这些备件。

网友D:
低端的还只是维修好一些精加工用的法兰克、安川、三菱、欧姆龙、松下、伦茨、西门子、台达这些常用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马达,对于偏门点的还真没有办法测试修复,比如贝加莱。
不知道方兄是否有什么样的见解?

网友F:
空压机卸载 都是控制进气口的,你把前边不让进气 前边最多是真空  所以力就小了  不会卡主脖子 但要是出口卡住就惨了   空压机卸载时电流虽然还很大 但功率因数很低  功率实际很小  节能效果没有宣传的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压机卸载 都是控制进气口的,你把前边不让进气 前边最多是真空  所以力就小了  不会卡主脖子 但要是出口卡 ...

不是真空的造成的压力减小,是内循环照成的。   其次加载和卸载和功率因数无关。   节能效果大于不大,和压缩机关系不大。   关键是用户的使用场合。 如果是大马拉小车的情况, 变频器肯定节能。 用户现场压缩机选大了一个级别, 也就是做工3分钟,卸载5分钟。 变频后,节能效果显著, 节能费用每天在3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端的还只是维修好一些精加工用的法兰克、安川、三菱、欧姆龙、松下、伦茨、西门子、台达这些常用的伺服驱 ...

伦茨都能干了,还嫌低端!太牛了!太牛了!
不得不说专业维修伺服的就是牛呀!
我在维修中如果遇到DSP损坏只有放弃维修,花不起大价钱去掌握源代码。
你们是咋整到这些源代码的呀?即使是驱动器与电机直接的通讯协议都难以搞到手的呀?
兄台干脆山寨伺服器得了,绝对比修理经济效益更高!

网友:
虽然说我还是个初学者,但我觉得干这行确实不容易!

网友:
伦茨我所接触的哈博产品用的多一点,然后就是斯德博的产品,三菱的产品都有是线电压220V,所以都要用一个变压器 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