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靓女们谁知道这个板子上的场管是什么型号,和第一脚位

楼主(2012-08-10):
这是三星R428的主板,版号:BA41-01216A
中间用红圈出来的一个场管给客户自己摘了,板子上没有标识第一脚位,图纸上也没有这个场管的型号。求助与各位知道的亲们帮帮忙。

网友A:
是什么管子 看图纸,看哪个是第一脚 你看你这个图片 右边最下面的那个是第一脚

网友:
楼上说的对s,再说了,是不是场管还不一定呢,八只脚的多了……你看左边四只脚是不是连一起的,右边下三只脚是不是一起的,如果一起就是普通的N管,随便换个就成

网友:
没有标识看一下别的芯片就知道了,是不是场管就像楼上说的一样了

网友:
你这客户也不是一般人呐!、、

焊工比我好。

网友:
打开图纸看呀

网友:
LM358 运算放大器  看哪个 或双MOS管

网友:
客户怎么拆的,

网友:
看图纸 网站上有图纸的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图纸,其它都有事浮云。

网友B:
N沟道,下管,我擦芯片都有标示脚位的,长方形的宽那里有个加粗白线呀~!

网友:
测下不就ok了

网友:
是看过图纸的,图纸上把这个双场管是分开画出来的。

网友:
这个就是板子上的那个双场管了各位帮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管子 看图纸,看哪个是第一脚 你看你这个图片 右边最下面的那个是第一脚

图纸上没有标注管子的型号。就不能买到这个管子啊

网友:
楼主可以搜一下图纸,应该是可以找到的

网友:
兄弟你不适合干这行!换人修吧!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双N的复合场管嘛

网友:
看看,就只这个管子

网友:
是双N的管子,这管子废板上没有了。所以想知道型号,    脚位已经搞清楚了。

网友:
谢了,通过对别的管子,发现如你说的一样,右边最下面的是第一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N沟道,下管,我擦芯片都有标示脚位的,长方形的宽那里有个加粗白线呀~!

嗯,是以那个加粗的地方为第一脚方向的。谢谢

网友D:
图上不是有个白点标了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上不是有个白点标了位置

嗯,多谢提醒,开始没有对照边上的管子看,现在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纸上没有标注管子的型号。就不能买到这个管子啊

图上标着AP4232BGM 就是这个管子的型号呀

网友E:
是个双管 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个双管 吗楼主

是的是个双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个双管 吗楼主

是的,是个双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标着AP4232BGM 就是这个管子的型号呀

不对,不是这个型号的,我对照了下,图上有好几个是对不上板子上的芯片的。  不过大多数是对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上没有标注管子的型号。就不能买到这个管子啊

那么大个型号

网友F:
晕死,直接用两个N沟道的MOS管改啊。难道小小芯片,既然知道了内部结构,还用找一模一样的???楼主应该换位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晕死,直接用两个N沟道的MOS管改啊。难道小小芯片,既然知道了内部结构,还用找一模一样的???楼主应该换 ...

已经找到了。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