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按键失灵,按键板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2-08-10):
三星711N按键板怎么拆下来?

网友:
能装肯定能拆,图片不清楚。
里面可能有双面胶

网友:
这个真不会

网友:
热风吹先试试

网友:
看图片似乎是螺丝固定的,而且螺丝头部居然朝里?这个真晕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把后面的塑料折断了。

网友:
哎,用电烙铁烫下来,再烫回去。小麻烦   啊

网友:
双面胶沾的,三星的很多都这样

网友:
强制拆下来 暴力来 拆过很多了

网友:
拆多了,你先用小刀慢慢割掉那几个黑点上面凸出来部分,三星这个本来是固定死的,只能死力掰,换好了用502粘上去

对头,只能这样拆

网友:
这个用力掰就下来了,特容易,装回去就用烙铁伺候

网友:
谢谢9楼,10楼,最后采取你们俩说的,先用小刀,再用烙铁。

网友:
用电吹风吹下看看 啊 也许能好饿

网友:
把那个黑架子取下来   然后就把按键板子拔下来!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是开关键不好用了,    在两端,有黑色的柱子,直接往上拔就行了

网友:
要是按键不好用了,直接上点酒精按两下就行

网友:
大胆心细,支持掰下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