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两个报错,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2-08-10):
(无正文)

网友:
学习中,帮不了你啊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电池  还有没有电

网友B:
应该是你的BIOS清零了,或者没有电了,进BIOS把时间调整好,开机应该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电池  还有没有电

主板电池的话有电的,外接电池的话我就没插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BIOS清零了,或者没有电了,进BIOS把时间调整好,开机应该就没有了

时间调整好了,也能保存,还是这个样子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吧。

网友C:
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网友:
出现这个报错 应该有前兆啊 问问顾客之前的操作呢 也许能帮住你判断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电源或者NV显卡的散热问题,温控电路

网友:
BI

F2-F9-F10-回车
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硬件了,南桥条件或者换南桥了

网友:
进入BIOS,选择恢复出产设置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

恢复了,没用

网友:
第一个 EFI  应该是BIOS 的问题 ;第二个 系统 NV7 卷校验和错误 - 已使用默认配置   ,不知道

网友:
之前修的是什么?

网友:
第一个,你刷BIOS试试
第二个,你查一下CPU风扇电路试试

网友:
这个是BIOS资料损坏或者BIOS本体损坏。

系统设置数据升级错误,系统设这数据读取错误。

先备份BIOS,然后效验一下看有无错误,----》查空----》刷写新的BIOS----》效验。查空报错和刷写新的BIOS后效验报错,是BIOS本体损坏,需要更换BIOS芯片。

网友:
注意!刷完BIOS后要完全冷却后才可插入可调电源!

高温一读取,BIOS就挂!

网友:
如果你的BIOS电池有电,,,那就查RTC电路。。跟IBM的0251报错类似

网友:
刷BIOS可解决

网友:
先刷BIOS 再 查 BIOS电路的工作条件。 南桥的话 有把握再干。 不然会后悔的。

网友:
刷下bios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NV7量校验坏默认配置使用
应该是显卡出了错。先处理散热问题。应该就好了

网友:
Y430 有一个密码芯片的 换了试一下看

网友:
和硬盘有关系么?

网友:
楼主 建议你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 刷过吗

网友:
我今天刚好遇到这个问题, 只需在BIOS中设置下那个什么S.M.A什么的, 将自动改为disable就行了, 这个是硬盘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