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接口超烫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2-08-10):
神舟承运B740S笔记本,插上电池充电,电流达到3.2几。接口超级烫,烫的可以把充电接口的塑料软化。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板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
l楼主查下充放电电路吧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是接口虚焊 换个接口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接头的问题 那里可能短路了小心点

网友:
这肯定有短路的了!

网友:
我那天还真遇到过 好像也是神州的 是不是不充电就正常啊 充电把我的电源头融化了 赛在里面不能用了 这个是电池的问题 我换了个电磁就好了呵呵 自己可以看看啊呵呵 反正我的也是这种故障啊的、

网友:
加焊接口或者 换口试试呢

网友:
有遇到过啊  借口都容了 拔不出来

网友:
要不就是接口问题 要不就是电池和电池供电问题

网友:
哈哈,你的问题跟我一模一样。我的也是把我的接头给融了。不插电池就没事不发烫。查充电那块又没问题。应该是电池换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又学习了

网友:
修到过,电源接口虚焊了.加焊后就好

网友:
先拔下来往孔里看看是不是有脏东西,不行就拆机看焊点。排除接口部分就看看充电电路,不过发热不会那么夸张。

网友:
1电源接口更换
2更换电池

网友:
可能是电池接口

网友:
测接口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