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FP71G每次断电后要按开关键再能打开

楼主(2012-08-10):
     明基 FP71G每次断电后要按开关键才能开机,有时候通电就自己开机,但是指示灯不断地闪烁,屏幕无显示器,我觉得这像是程序的问题或是驱动板其它问题引起的。

   有没有朋友修到过这样的问题的,有程序的朋友可以上传一个程序让小弟我试试。

网友:
我昨天修的清华紫光和你说的是一样的问题   我检查是高压条的坏了

网友A:
检查按键和电源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按键和电源部分

按键经过几个电阻就到主控芯片了,尽然能开机,说明电源部分是没有问题的,而起开机后点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我觉得程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程序或者按键的问题 是否尝试过?

网友:
刚好遇到一款benq的机型,也是断电后又要再次开机,已经排除程序和按键,故障锁定在驱动板上

网友:
同样的现象可能由不同的原因引起,要逐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