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板为什么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2-08-10):
我现在修的个技嘉给联想代工的L-VK8M890G主板,最初故障是3vsb对地短路和自动上电,拆除网卡无效,更换io sch5137后,可以有正常的3vsb了,触发加电,就是不跑马。测内存1.8,vdda2.5,桥1.5,cpu和总线是0,根据远程培训将的,测atx-pwrgd 5v,pwrgd 0v,cpu的5v正常,12v正常,没有en,是不是由于pwrgd的低电平造成的没有en,atx-pwrgd已经是5v,pwrgd却是低电平,是io坏吗。现在的问题是cpu的en有谁发出,pwrgd是不是en的条件。问老师,他回答的很简练,看起来在忙,就在这里问吧,希望朋友们指点迷津

网友A:
主板放一下电看看情况先!

网友B:
先弄清楚EN是怎么来的吧

网友:
貌似I/O没有了、

网友:
那位朋友提供个图纸,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放一下电看看情况先!

你说的是cmos放电 吗,现在cpu还没有供电啊,老大

网友:
这个 板子总线电压的管子容易坏

网友:
en 是使能端,后有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弄清楚EN是怎么来的吧

不知道怎么来不打紧,有方向就行了,最怕的是没方向,随便找个图纸来查查EN是怎么来,以后就会了,要是别人告诉你测某零件某点,就算你修好了也不进步

有道理

网友D:
这个主板散热不好,修好了CPU风扇电压也要改一下呀·!
1,网卡容易雷P坏,也遇到过IO,P坏的。
2,北桥供电的场效应管两个容易坏,应为北桥温度高。
3.,北桥容易虚汗。
4,BIOS非常容易坏。

网友(点评):
第2点两个场效应管容易坏是没有错,不是应为北桥的温度高而是因为两个场效应管是直流降压,北桥功耗大,两个管比较容易发热,导致损坏。

网友E:
北桥旁边的两个场馆和那两个电容你试试,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看PWR-OK是直接给南桥 还是由I/O给南桥 还是经过门电路 三级管 你说的EN 是那个EN 电源管理芯片EN? 看电源管理芯片PDF 启动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cmos放电 吗,现在cpu还没有供电啊,老大

找出这芯片组的工作时序就有思路了

网友G:
建议你换2个试试看

这个板子我以前修过, 就是换了这两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换2个试试看

这两个就是vdda和桥供电,2.5和1.5,电压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PWR-OK是直接给南桥 还是由I/O给南桥 还是经过门电路 三级管 你说的EN 是那个EN 电源管理芯片EN? 看电源 ...

atx-pwrgd是给io的,经io后是pwrgd,是由pwrgd去开启电源管理的en,这样认为对吗。atx-pwrgd高电平pwrgd成了低电平,是io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桥旁边的两个场馆和那两个电容你试试,应该就可以了

这两个场效应管的输出是正常的啊

网友:
在看仔细点,,这个我看是二修还是三修板啊??

网友:
来自: 河北唐山 来自 河北唐山
谢谢大家的关注,昨天在论坛下载到月饼发的帖子,是io sch5137的引脚功能pdf,对照此图,104脚是电源管理的en脚,108是vldt 的en都是低电平。也就不奇怪没有cpu供电和总线供电了。根据时序看看vdda吧,106脚居然也是低电平。我记得测vdda是2.5啊,测场效应管的输出,确实是2.5.看来是io没有收到vdda正常的信号,顺着跑线,发现r522附近的俩个焊点不正常,掉件?不像,看看另一个同型号主板,什么都没有,很光滑的焊点。看来是换io的时候不小心连锡了。烙铁伺候。加电触发,屏幕显示了。插优盘可以进pe了
照片拍的太大了,上传不了,现在电池充电,暂时就不能让大家看到照片了

网友:
来自: 湖南长沙 来自 湖南长沙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散热不好,修好了CPU风扇电压也要改一下呀·!
1,网卡容易雷P坏,也遇到过IO,P坏的。
2,北桥供 ...
就是风扇旁边有个三极管呀,个头比1117小一点,短接中间和右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