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 屏不显示画面

楼主(2012-08-10):
HP V3000开机屏不显示画面 插上电流表 按下开关 电流正常 屏也亮了但是不显示画面 接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这是HP的通病吗 哪位大哥指点下

网友:
显卡换没?

网友:
显卡  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是独显的。那么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有两个通病,显卡和屏,先换个屏看看,老样子就搞显卡吧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 明知道是显卡的问题 不先自己动手 来了就问 有进步才怪

网友:
个人认为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 明知道是显卡的问题 不先自己动手 来了就问 有进步才怪

没BGA啊 大哥

网友:
昨天修了个HP的,换的一块新板子,拿回来,组上去也是电流正常,但是屏亮了不显示。
    最后换了同系列的CPU 好了。

   你试哈,看是不是CPU挑板子。我修的那个HP是个AMD的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BGA啊 大哥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呵呵 做维修没有bga还真不是个理

网友:
显卡问题,通病

网友:
这、、、、用风枪干吧????

网友:
对啊!!用热风枪加热一下,看看先!!

网友C:
要是怀疑屏线,可以外接显示器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怀疑屏线,可以外接显示器试一试

人家都说了外接正常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显卡的其问题

网友:
如果是开机之后屏有反应但是屏幕灰灰的一片那很大可能性是显卡虽然外界一切正常但是VGA接口信号和屏信号是不同的即使外界正常也不能说明显卡就没问题,所以我建议先用小枪吹吹看,当然屏线也有可能引起类似问题,之前有个同事装机不小心插屏线时把接口里的针脚碰歪两个信号线靠在一起了也出现过灰屏现象所以楼主也要观察一下插接屏线的问题

网友:
干了显卡再说,不是显卡也是显卡了。最好让他换,这机器就得把它的显卡保护起来。要不然就算是屏线问题,这大热天的短时间也会因为显卡回来的。

网友:
HP的机子,呵呵

网友:
V3000的通病就是显卡容易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