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2800

楼主(2012-08-10):
此电源7脚IC为P1014AP06,炸裂,7500坏,换上全新的后,待机及启动都正常,3.3V正常,但5V,12V都偏高11%左右,为5.75和13.5V。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还不懂得怎么修电源,帮你顶下。

网友:
带负载了吗。。。。。

网友:
先带一定的负载再测一下看。

网友:
接个烂光驱再看看

网友:
估计12V输出电压的反馈电阻阻值变大了或有虚焊,楼主可查一下12V到7500的第三脚的电阻

补充内容 (2012-8-16 14:22):
打错了,应该是第一脚的电阻,取样的小电阻底色多为浅蓝色的

网友:
新手学习了,我刚修一星宇泉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换12V滤波电容后上电没2分钟,砰,16V3300u的电容爆了。

网友(点评):
这是带负载差吗?是电压太高了吧?

网友:
修电源要小心哦,一不留神就要电到自己!

网友:
换7500  查一脚电阻。

网友:
星宇泉故障为空载输出正常,上机后15秒左右自动掉电,换电源后主机工作正常,打开星宇泉电源,二次输出滤波电容多个爆浆,风扇卡死,换零件后输出正常,但带负载能力差,将12V输出的2200uf电容换成3300的结果2分钟后电容爆,当然是空载的时候。抽时间再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