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WR541G+无线路由器故障

楼主(2012-08-10):
一只TL-WR541G+的无线路由器出现连接时路由的PWR、SYS、WLAN、LAN、WAN口灯都能正常亮和闪烁指示正常,主电压和各元件外观正常,U1、U8二个芯片挺热,就是不能上网(有线和无线都不行),重启和恢复出厂设置,进路由设置页面重新设置好也不行。选用PPPOE拨号模式时ADSL猫上的LAN、DATA灯都不亮,路由WAN口的发出和接收流量都为0。用户说是雷雨后出现这种情况的。这里请有资料和经验的大侠给与赐教,谢谢!

网友:
学习中  就经济来说 价值不大啊

网友A:
线路出问题了,先解决线路问题,是不是被老鼠咬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出问题了,先解决线路问题,是不是被老鼠咬线了.

线路没有问题。

网友B:
ADSL猫上的LAN、DATA灯都不亮
猫猫挂掉了把,你换用拨号上网能上不

网友:
是不是楼主的猫比雷电击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L猫上的LAN、DATA灯都不亮
猫猫挂掉了把,你换用拨号上网能上不

ADSL猫是好的,不用这个路由器,单用猫上网正常,用另一个好的路由器也正常,当猫连接这个路由器时,猫上的LAN、DATA灯不亮。

网友:
猫的问题,或者是没设置好。

网友:
刷下固件试试看吧,给雷劈到的,万事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