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报警维修

楼主(2012-08-10):
  前几天来了一台联想E40的机器,开机报警,屏幕不显示,就响俩声,I3-380独显的机器。客户也知道是显卡的问题。报价维修,先换了我们自己的内存试了,还是不行。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在论坛上看了很多,都说这机器显卡有问题就会出现报警。拆出主板先刷个BIOS先,反正也简单,刷了还是一样,现在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先加焊显卡,加好后机器开机掉电了,因为这个显卡是打黑胶的,我也怕弄,怕把主板上的PIN弄掉了,就麻烦了,但是现在不弄也不行了,硬着头皮拆吧。 就用无铅拆显卡的温度拆吧,上面是235度,下面是145度,延时了50秒还没有拆掉,太难拆了,这次放弃了。等主板温度正常了,继续,这次是用拆478做的温度拆的,上面250度,下面165度,最好延时了也有50秒左右才拆了下来,赶紧的看看主板上好像没有掉PIN,松了一口气。显卡直球,焊上,开机电流跑的正常,但是还不显示,怎么会这样呢?不会是旁边显存也出问题了吧,因为在焊显卡之前我已经把显存保护了,不会这么倒霉吧。想到之前刷过BIOS,就把原BIOS还原了,还是一样。那就拆显存吧,也是很难拆,搞了半天把俩显存拆了,在直球,焊上,在开机呵呵屏幕显示了,开了几次都OK,机器终于修好了,拆这个显卡真是太难了,上次拆T60的也没有这么难啊,幸好机器修好了。。在奉上好的BIOS给大家。。 联想_E40

网友:
这个机器比T60结实多了,不过你这温度曲线能拆下来真牛,什么BGA? 这机器下回不用做显卡,直接做显存就可以

网友:
你这温度曲线设得太不合理了吧,上面235,下太才设一百多,能拆下来你牛
看到打黑胶的,我就叫客户换板,要不叫他直接拿走
楼主工作没到位,吧显存搞爆锡了?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呀

网友:
经典制作呀~!你外接有显示没有呀?

网友:
有点位图 即使掉电也不怕

网友:
报警声,是什么样的,是一长两短吗

是的,我这里也有一台,就等返修台拆了,用风枪吹爆锡了
顶一下

网友:
这故障早已碰到呢! 这机器修的多,就没那么困难呢!

网友:
我想知道,,你们怎么弄板上掉点,

网友:
,真厉害,显存都能给换掉,我从来都不换显存的

网友:
灌胶的机器就是有点难度

这种机子 胶比较少 还好拆

网友A:
是显存坏掉了吗

网友B:
楼主请问下,你那个是什么BGA啊,下部温度那么低都能拿下来

我下部一般会设到260多呢,你那机器真好,可能楼主BGA技术过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下,你那个是什么BGA啊,下部温度那么低都能拿下来

1760B,温度都是设置好的,那多少温度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存坏掉了吗

没有,显存也是打黑椒了,拆下重值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显存包起来干嘛呢?怕坏吗?不掉盘的温度算是知道了。

你不知道做联想的BGA,都要把周边保护好啊

网友:
这个机子呀一做显卡上面两上显存就爆珠

网友:
楼上高手啊,

网友:
我碰到一台,换了显卡,外接花屏,上屏不显示

网友:
重织过显存,换过显卡,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LZ 感觉你有点什么,就是一身长两声短基本就是显卡没有必要刷BIOS   直接显卡  还有黑胶的显卡取的话还行吧  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难       。

网友:
都是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
看来和前辈们比,距离还是那么远。加油

网友:
楼主没走弯路。。。。果断换显存

网友:
显存我也没有做过。一般都是做显卡。下次也试试。

网友:
这东西得小心 看着就揪心啊 赚钱不容易啊

网友:
灌黑胶的,搞得不好就爆锡出来,要做好防护工作呀。。。

网友:
显存烤爆了吧

网友:
楼主的BGA功力挺强的

网友:
这本子好像显存不是太容易冒吧,我也做过两台显卡了

网友:
BGA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是应该上面温度高还是下面温度高,请高手指示

网友:
BGA下面的温度有点小吧 我们做BGA,无铅下面是250  上面235,每次都是一次性搞定

网友:
这问题 应该 还是显卡问题 就是没没保护好显存 所以有从值得显存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的,显卡重做了还是花屏,继续干显存,接着一个一个拆,全拆完了还是没显示,外接也是花了,最后把机器换客户了!

网友:
遇到过个花屏机器,显卡 显存 屏线 屏全换了都还是花,后来不想搞就换主板,搞死人啊!

网友:
都是高手呀 我还没有动过显存呢

网友:
打了黑胶的显存爆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60B,温度都是设置好的,那多少温度才正常啊

我这个是CF360下部得300才能拿下来带胶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灌胶的机子不好弄啊,恭喜楼主

网友:
这种显卡没修过, 直接换板得了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老爆珠

网友:
呵呵,确实不好搞

网友:
其实问题比较简单    不过黑胶的确实不怎么好搞

网友:
我修过几台   拿到手 报价直接搞显存

网友:
现在的机器显卡也老爱坏了。

网友:
机器的原故障点有可能就是显卡,之所以是搞了显存才好的,有可能做显卡的时候把显存搞虚了,还有楼主下面的温度也太低了吧。

网友:
我现在还在搞,不好搞

网友:
我有SL400的机器 显卡,显存 北桥 全部置过来一边

网友:
哎,又一款失败的机型啊~~~

网友:
那是不是这个机器做显卡之后还要做现存才能好的?

网友:
E40的机器也麻烦。感觉

网友:
本来应该是显卡问题的  看来保护工作得绝对的做好啊

网友:
上面是235度,下面是145度。。。这温度能拆显卡??? 你是不是写错了啊! 你是BGA是什么机器啊!

网友:
我修了 两台开机报警9下     换了 显卡就没报警声了      但是都没修好  看楼主技术怎么好  真羡慕啊

网友:
E40 的主板  比 T系列的   还要有难度啊     T61 我都可以换显卡  E40 搞掉点了

网友:
做这种机器,显存包的再厚也要爆。灌黑胶楼主去加焊,真牛叉啊,楼主难道不懂灌黑胶的加焊就爆珠吗?

网友:
bga  真给力

网友:
你太牛x了,向你学习啦

网友:
我也从来不换显存

网友:
感觉维修到一定 的程度就可以了    效益第一

网友:
没搞错·下载打不开······

网友:
这个机子BIOS也爱坏 显卡一般重植就能好
胆大心细

网友:
问下楼主怎么就考虑到显存去了呢?一般显存是不容易坏的吧,如果想不到这里还不搞死人!
清风陈
显存是不容易坏,加焊显卡的时候,显存爆锡了
详情

网友:
为什么要拆下来,直接加焊不简单多了么?

网友:
这种机器是不是有通病啊

网友:
打黑胶的太神马了,尽量不去惹它。

网友:
唉 咱们BGA不给力啊 打了黑胶的显卡咱们都摘不掉啊 温度上不去啊!!! 只能哄哄了,,,

网友:
BGA下风嘴温度太低了吧 我一般做无铅 下风嘴温度要比上风嘴高20度左右 上风嘴220 下风245

网友:
我修一个E40 还有一个SL510k 换完显卡芯片花屏 最终 都是换现存换好的

网友:
BGA曲线设置这样也能拆下来,佩服,我的BGA温度曲线是厂家设置的,无铅小芯片上部最高250度,下部260度,由于电脑城有空调,可以适当延迟下

网友:
注意隔热 我上部260下部250 都没事

网友:
到底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
灌胶的不好弄啊

网友:
黑胶的的确难取,很难

网友:
那种打胶的无铅是挺难拆的,植株应该也很麻烦吧。不知楼主修这机器花了多久时间,收了多少费?

网友:
同意有黑胶的要么换板要么就拿走,难度太大,维修也太冒险,不值得呀,得这点钱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搞不好,就让客户换板,现在旧板还在这,下次找出来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显存问题 怎么定位呢 !!! 如果显卡是坏的 重植显卡显存 还是不行呢!!!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