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V短路

楼主(2012-08-10):
我这有台华硕F8V,现在是TPS51020芯片短路,接上外接电源,电流是0.108A,TPS51020芯片很烫,目测看见芯片起包了,于是换了一个,接上电源,现象还是一样芯片很烫,于是我把芯片的引脚都测了遍,没有引脚短路的,再把主板上所有的电容、电感、MOS管都测了,还是没找到短路的原因,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怎么就测不出短路的地方呢?各位大哥,帮我指点下,没思路了,不晓得该怎样弄了.  本机是INTEL处理器,独立显卡版,IBM南桥,PM45北桥,EC是IT8752TE.

网友A:
你量下22PIN有没有五伏出来,没有的话你跑下相关线路,肯定有地方短路的

网友:
打一下3V 5V 对地阻值呀

网友B:
烧机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下22PIN有没有五伏出来,没有的话你跑下相关线路,肯定有地方短路的

我测了22脚有5V,那接下来该怎么测?

网友C:
我是说断开后继再测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烧机法,试试、

都没有测试到哪里短路,怎么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没有测试到哪里短路,怎么烧啊!

电压调高啊。那边发烫就拆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断开后继再测呀

我把3V的PG点断开了,接上电源不短了,看来是3V输出后面有问题,可是测断开的两端都没有短路啊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下EC  这种很容易造成芯片发烫的

网友:
肯定有短路,在路打阻值不能测出来的,断开 吧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就断开3v,5v待机电压,测试,是后面短路的,就烧,这样来的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