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精英915P-M3 PS/2键盘口不起作用的过程

楼主(2012-08-10):
主板型号:精英915P-M3 REV:1.0 ,绿色的、方方正正的一片板子,酷似INTER原装版的样子,CPU供电的MOS管是直插的场效应管,也不是常见的贴片安装方式。
故障现象:PS/2键盘口不起作用,键盘指示灯不亮,用USB键盘可以进CMOS设置,说明只是PS/2接口坏。
检查及修复流程如下:
一、上CD2.66 CPU 、上PCI点位测试卡、上PCI检测卡,开机测量CPU主供电1.3V,PCI复位2.98V,偏低了。后来在不上PCI检测卡的时候测量该复位竟然是5V,而不是常见的3.3V,感觉又高了,我怀疑我的PCI检测卡质量不好,难怪插上它以后检测卡发热严重。
二、键盘口不起作用,据说常见的故障是该口的供电保险断了,我测量了一下主板端口后面的3个保险,都是好的,LPT打印机端口后面有一处保险缺失,但仔细观察焊盘以后判断本身就该是空缺的,而不是丢失或者人为拆除的。因为这个板子是客户在我们店里升级换下来的。
三、测量PS/2键盘口4号位电压5V正常,拆除键盘口处的2个8脚排容故障依旧;测量1、5到上拉排阻RN8(272)的线路正常、测量1、5点位到该排阻附近的几个小电感的线路也正常,这4个电感该是通往I0或者南桥方向去的,至于通到哪里我真不知道,只是知道中间有电感(其实就是小电阻)。如果它断路,1、5的数据就无法和南桥或者IO交换了。测量到此,估计问题不在线路上,而在南桥或者IO,对于很少使用风枪的我,换南桥那是不用想的,给我个BGA目前也不会做,硬着头皮换个IO还有可能。
四、表打到蜂鸣档、红笔搭地、黑笔分别测量1、5点位,显示数值分别是580和600,根据主板维修书上的介绍说,这两处的阻值应该相同,否则IO坏的几率很大,至此确定问题该在IO上了,确定更换它!
五、风枪虽然使用的不够熟练,但也多次练习过,虽然成功率很低,朋友拿来类似网卡芯片一类的部件我换3次基本没有成功的,吹下来、吹上去,还是不行,找到修理手机的,人家再吹上去就好了,我得出了一个我自己都不太相信的结论:我的破风枪最高420度(差的风枪温度不一定准,数码显示是这个温度)看来是吹不坏这类芯片的!
找到一片相同的IO,型号是W83627THF,早已经拆除了,上面多处锡焊连结,也不知道好坏,用电烙铁清除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清除干净,后用风枪加热芯片,嘴吹、再用力甩,也没有凑效。百度了一下之后,换用刀口烙铁蘸取松香来回拖动IO引脚,好像清除了焊锡,但引脚上有松香粘连,把IO放在香蕉水里一泡,干干净净了。把IO平放玻璃上,用宽口刀片把IO各引脚整平。
吹下主板上坏的IO,用刀口烙铁整平焊盘,用香蕉水擦净焊盘,焊盘都很完整,也无粘连之后,开始对焊盘补锡,轻松滑动刀口烙铁,将少许焊锡涂抹焊盘之上,再香蕉水清理焊盘,发现焊盘相对平整、无粘连。取少许松香末,放于焊盘中间,轻微转动风枪溶化松香,用平口螺丝刀将溶化的松香平摊在各个焊盘之上,至此,整个焊盘都均匀摊上了薄薄的一层松香了。
放上整理好的IO,目测对准之后,镊子压住IO,风枪加热,待IO稍微陷下去以后,移走风枪,冷却一会,烙铁固定下IO的四个角,风枪再均匀加热,至四周烟起,焊盘开始发亮之后,移走风枪,冷却,用放大镜检查,焊盘基本无错位。
香蕉水清理IO,干净了,发现有2处引脚松动,为了确保这次更换中焊接良好,清理干净刀口烙铁,蘸取干净的松香沿着IO引脚来回推动了几次,再无引脚虚焊了。
开机测试,滴的一声之后,知道IO焊接应该没有问题了,键盘指示灯亮了!
关机以后发现自动重启,经查,IO处的一个220uF/16V的电容严重起鼓(风枪加热的缘故),更换后,重启的故障消失(这处不太理解)。
插上PCI检测卡,复位电压还是5V,看来该板子 复位电压就是5V的。
再查键盘PS/2口的1、5脚对地阻值都是580,完全一样。
写这个维修过程的目的有二,一是加深自我的学习和理解能力,二是给和我一样水平的新手一点鼓励。
相信看完这个帖子,好多会说其实就是个IO的问题,换它很简单。但我认为,还有好多新手也是慢慢摸索着提高自己修理及焊接水平的,希望各位高手不要见笑了,能给点指点那就真的感激了!
换IO之前,我一个宗旨,哪怕这个主板或者IO给我报废了,也要把它焊接好!因为经历过太多的失败。
我自己的焊接总结有三:对于新手来说,焊接多引脚芯片的时候,第一焊盘要加锡、第二引脚要固定、第三烙铁要加固。

网友(点评):
看了楼主的帖子收益很多,有个疑问想问楼主,楼主你上面多次提到用香蕉水洗,香蕉水毒性不小,你是洗了之后 直接风枪吹了吗?那样子对身体应该有害的。否则再用水清洗的话,工作量增加不少,感觉也很麻烦啊

网友(点评):
换IO那部分非常详细,楼主真是有心啊!相信对新手非常有帮助!

网友:
过程虽然曲折,但是楼主很有心,这个帖子对新手还是很有帮助的,写的很详细

网友:
多练习 不错嘛

网友:
不错,深受鼓舞,我也是新手

网友:
太详细了。我这个笨蛋都看懂了。支持下

网友:
很赞!!! 多练练水平都涨起来 楼主说的1 5点阻值一样检测地方在哪里啊?

网友A:
键盘口6个孔,其中4是供电、3是接地、1、5是数据,具体排位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口6个孔,其中4是供电、3是接地、1、5是数据,具体排位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多谢!!!!!

网友:
我还不会用风枪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也是新手,努力

网友:
不错,,呵呵,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楼主有心了,非常感谢

网友:
每次香蕉水洗的时候我都是到店门外的,从来不在室内,它挥发性极强、也易燃、属于危险品。每次清洗,都是用棉签蘸取香蕉水擦拭焊盘什么的,蘸取一次都会塞上瓶塞子,所以不用担心外泄及污染的情况。擦拭以后风干特别快,要是稍微有点风,可以说是瞬间就挥发掉了,不存在香蕉水不干再用热风枪的道理了。

网友:
都是用天那水洗板子的

网友:
楼主为了一片板用了多少时间就足以证明是个肯花心思的人.
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