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看这个显示器是否为人为损坏,谢谢。

楼主(2012-08-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接收了一个从地州发上来的显示器不良品,申请RMA时被厂家退回。显示器不通电时屏幕可以看见一些类似气泡的圆块,图片是显示器通电显示的图像,按压无扩散现象,因为我们对显示器的维修案例不多,所以麻烦大家看看是显示屏本身的质量问题还是人为原因导致的物损,谢谢。

网友:
拆下来,看一下子高压板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还是屏目本生有,物理损坏。

网友:
应该是进水的,下雨琳进去

只能说 这效果不错 美图

网友:
第一次看到屏上有这么多的圆块  会不会是小孩子按坏的?

网友:
这是什么屏保,有下载的地方吗?

网友:
我的估计是进水了,或使用环境太潮湿了有水珠了。

网友:
进水了。。。连保都没法保修的

网友:
是屏里面有,那就是屏的问题,就是被压坏也不可能是那样的均匀。

网友:
进水一般会发潮什么的吧?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我不懂就不乱说啦。早点查出问题 告诉大家啊

网友:
呵呵   你这是给电脑设置了屏保一样。。蛮好看的

网友:
应该是进水了 背光纸换换

网友:
很像小孩子用玩具汽枪打的....

网友:
看上去是进水的样子!

网友:
这个肯定是进水了,碰到N个这种的了

网友:
用湿抹布擦显示器进水的,没话说的

网友:
     人为多一些

网友:
屏漏液了,不管什么原因都保修不到了

网友:
好

网友:
这屏修不了了,,,

网友:
这个原厂分析过产生的原因...当然不排除外在因素 .但主要因素还是面板本身..出现了这种"太阳斑"...通俗理解成 "面板中间漏气了"...有空气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