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同行帮忙看看这块华硕P5LD2 SE主板,被修过,现在是无复位.

楼主(2012-08-10):
这块板的SB和内存之间有一个贴片管被焊动过,现在安装的是T04,不知这个是不是原型号.
求各位同行帮忙,谢谢了!

网友:
没有原板 不好对型号啊 但是我感觉不是原型号的!

网友:
你咋知道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原型号因该没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资料,
看这个图,是这个三极管位置的吗?
还有,您有电路图吗?能帮忙看下吗?

是华硕的点位图,应该是这个位置,你正版拍张图吧,我看看

网友B:
这个型号应可以用,请问你的主板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RT9214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应可以用,请问你的主板是什么问题?

你好,现在这块板是无复位.

网友:
时钟IC正常工作了吗?

网友:
那个是场效应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