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1 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2-08-10):
这个主板的板号是6050A2255301-MB-A02    这个主板起先是不触发的,但是我放电后就会自动触发了,电流只上到0.13A  过一会掉电,然后再触发到0.13A,再掉。如此循环!!!后来检测没CPU供电,发现EN脚没电压,然后追查上去,可是遇到了我看不懂的电路图。希望有高手解答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测量了4脚没电压,1脚0.65V,3脚1.12V,5脚有5V,麻烦哪个大神帮 我看看哪里会有问题呢?

网友:
来个高手帮我解答下啊,像这种情况应该查哪里啊?

网友:
cpu开启信号是由1.5v,1.8v,vccp的PG信号与Slp_S3#,2.5VS,,5VS,0.9S的电压相与得来的,你应该查下这几个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那这个IC的1脚只有0.65V正常吗?

网友:
那个ic的1脚电压是由前几个信号相与得来的,0.65是因为前几个信号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东西。分析得好。期待结果

网友:
未必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1脚显然不正常,应高过3脚

网友:
小 虾米路过   表示看不懂

网友:
楼主还在什么阶段呢?

网友:
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