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22 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8-10):
一个明基22的液晶 型号g2220hd   大家都知道明基的机子是插上电源线按下开关才 开的吧   电源坏了        修好了 空载电压正常 全接上后 指示灯亮下就灭   测电压 在开机瞬间 电压 拉低 好多           吧高压板断开 单接驱动    能开机 电压不变    外接 高压板  故障依旧    单个高压板个 开启信号  故障依旧       有修过的  给个建议啊
追加个问题  如果是 带不起负载  那么是电压反馈的问题  还是电流反馈的问题

网友:
版主呢  求救啊

网友:
电源没修好,,带不起负荷。

网友:
是 电源没修好  没思路了啊   光耦啊 431啊  外围元器件啊  都换了 除非 我那个芯片是 假的 我就2个 都用了 问题都一样

网友:
你把电容全换了试试,我觉得是电容问题

网友:
把那个25V47UF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6楼所说的可以试试。不行的话查一下电源调整管的限流电阻0.xx那个。

网友:
你用电源板带个小灯泡试试看??

网友:
把那个0。XX的电阻换0。22的电阻,一般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