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10):
开机有动作,风扇转,指示灯亮,也不报警,就是显示器没有反应。打开主机插卡不跑码。老规矩从简单开始:先换个电源,哈哈好了,一切正常了。说明电源坏了。维修人员本着维修的精神,因为电源还供电打开电源外壳,第一眼就看见两个大电容有一个有点鼓包。恩可能就是它的问题,啥话不说先换一个470UF/200V电容。为了保险把那一个也焊下检查一下正常,焊上。通电测量发现两个电容的电压不平衡,哈哈肯定是平衡电阻坏了吧。焊下测量100K的一个正常一个断路,换一个新的焊上。通电再测电压平衡了每个接近160V。再测各个输出电压正常。装好上机OK了。一切正常。高兴!最后告诉大家写出的目的:第一不能忽视平衡电阻,好多电源坏都是它引起的。第二想引起生产厂家的注意:电源的平衡电阻一定要装质量好多,功率余量选大一点的,使电源质量做的更好。

网友:
不错,分析有理,又学了一点常理!

网友:
每天看看论坛发的帖子还是有进步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四样东西测试,主板,CPU 内存,电源,

网友:
又学习了啊谢谢了